[KungFu8位 MCU]
欠压检测复位(LVR)

楼主(2021-06-18):
KF8F3110/12/20/22/30/32 系列中的单片机具有片内欠压检测复位电路。通过编程时设定
配置位中的LVREN 位可以禁止/使能(清0/置1)欠压检测复位电路,当配置位中的LVREN
位被使能后,用户还要在软件中设置PCTL 中的SLVREN 位来禁止/使能(清0/置1)欠压检测
复位电路。

如果VDD 跌落至VLVR 以下且持续时间大于TLVR (TLVR 大于10us),欠压检测电路将使
单片机复位,单片机保持复位状态直到VDD 上升到VLVR 以上,如果上电延时使能(PWRT
=0),此时上电延时定时器启动,使器件在随后32ms 左右的延时时间处于延时复位状态,
过了32ms 以后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

如果VDD 跌落至VLVR 以下的时间小于规定参数(TLVR),将不保证可产生复位。
如果在上电延时定时器运行过程中发生VDD 跌落至VLVR 以下的情况,器件将返回欠
压检测复位状态且上电延时定时器被重新初始化。直到VDD 上升至VLVR 以上时,上电延
时定时器启动一个32ms 的复位延时,如在延时期间没有欠压发生,单片机会退出复位状态
开始正常工作。

改如何检验我的配置是否成功?

网友A:
一般用看门狗,
这个是不是说,电源不稳的时候

网友B:
使用稳压电源输出供电,调价输出电压低于阀值即可。

网友C:
如二楼所述,那个可调电源调节输入电压。

网友D:
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