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BT6功耗

楼主(2021-06-18):
想问下GD32F103RBT6这款芯片在8MHZ晶振下运行功耗,手册上面好像只有108MHZ的电流功耗,是我没有找到还是手册上就没有?

网友A:
需要GD32F103CBT6的朋友,可加我V--17722531513

网友B:
不要倍频,就是8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倍频,就是8M了

嗯,谢谢,我的意思是说官方手册里面好像没有在8MHZ晶振下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的意思是说官方手册里面好像没有在8MHZ晶振下的功耗。

这个估计够呛,不会把每个频率的功耗都给你列出来,
一般频率越低,功耗越低

嗯,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