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A和SCL接反能使用吗

楼主(2021-06-18):
数据手册上 PB10 功能定义的是SCL  PB11定义的是SDA在使用的过程中我把SDA和SCL接反了  已经焊死不能改动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tyw
样机可软件模拟或印板飞线解决,产品就乖乖重画印板吧,电家常事.

网友A:
软件模拟IIC总线可以实现,不用硬件IIC

网友B:
用IO口模拟I2C,不用硬件的I2C

网友C:
用模拟i2c,毫无压力。参考: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D:
1、硬件工程师不能把I2C、UART、SPI等信号接错,接错了,自降工资,或者主动认错加班补偿
2、万一原理图错了,跳线呀,割线呀,这是基本功。BGA芯片,都跳过线呢,谁让你搞错了原理图。

网友E:
先割线飞线调起来,下一版本fix

网友F:
软件模拟吧,硬件IIC有时比软件IIC还烦人

网友G:
如果你打算用软件模拟,随便怎么接。如果必须用硬件,开发阶段可割线再飞线临时解决,正式产品改PCB就是。

网友H:

我从不用硬件IIC和SPI

网友I:
还是可以用,IIC协议比较简单,用模拟IIC就行了。如果是用硬IIC的话,只有盖板或者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