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无效的折腾】瑞萨单片机RA族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1-06-21):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前言
写这篇帖子有好多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21小跑堂 在线整活,把最近的工程师的T恤上了原创帖激励活动,写原创能拿衣服,这谁能受得了这个诱惑啊。于是把几个存货又掏出来写一下。为啥是又呢,因为上个月也整了这么一出。
原因其二是这个瑞萨的开发环境着实有点麻烦,瑞萨的MCU开发挺难受的,在自己摸索的时候踩了很多坑,这里需要来记录一下。
接触瑞萨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真的很难找到MCU来替代了,从最开始的STM32,磕磕绊绊开发完成,结果ST涨价缺货,我们换了GD32,将功能转移完成,测试通过后GD也陷入了交货困难,亏得我之前还发帖子介绍了GD的开发,结果还没量产就黄了,后面的芯片短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是换啥都没有货。最后找到瑞萨的R7FA2E1,这款MCU因为刚出来,没人炒,货源充足,其实我觉得是真的不太好用,尤其是对于熟悉了ST,或者GD等国产芯片开发的人来说。
于是就先开发着试一下,先搭建环境,点个灯看看,截止我发帖,还没拿到样片,因为代理那边拿货需要时间,为了追求时间,我们就现在物料平台买几个样片,结果在今天早上就收到芯片因为米国出口管制,出不了货,上头通知我可能还要换芯片,那我这不就是瞎折腾吗?

一、获取RA的相关资料
我用的是RAE1,这里便以这个为例,打开瑞萨官网,在搜索框搜索RA2E1 - 48MHz Arm® Cortex®-M23 入门级通用微控制器,选择芯片。

进入页面后下拉找到相关资料。这里可以下载数据手册等文档。

继续下翻找到软件和工具:

下载灵活配置软件包 (FSP)e² studio。这两个文件第一个应该是必须的,类似于STM32cubeMX,用于快速配置一个工程,包括时钟配置,GPIO配置,外设,中断,RTOS等。e² studio是瑞萨自己的编译环境,用于编译代码,可替代keil。最新的版本已与FSP捆绑,可在软件内进行时钟外设等快速配置。
1, 如果PCwindow 10,64bit的环境,这是最理想的情况。直接安装最新版本的“E2 studio + FSP的捆绑环境”。强烈建议不要在32bit window环境下进行调试,会出现编译器兼容性问题。
2, 安装e2 studio的时候,会有一个界面,是提示是否安装QE插件,请选择安装。不一定会用得上,但单独安装QE插件非常麻烦,需要很多操作步骤,不方便。
FSP和e2 studio自行下载安装,没有可注意的点,直接傻瓜安装。
二、 debugger的选型和注意事项
1,如果选择Jlink,当Jlink插上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A, 如果是开发板上自带的JLINK,这都是renesas注册过的正版的JLINK。当e2studio提示升级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动更新 EVK上的JLINK的固件。
B, 当JLINK是 网购的和谐版JLINK的时候,请特别注意,e2提示更新的时候,不能点击自动更新,概率出现JLINK被锁死。 ---- 这个问题不是100%必现,因为我们renesas不了解JLINK的操作原理,无法给出具体意见。
C, 由于RA系列选择的ARM公司最新的cotex-M23,M33内核,所以有一定的概率出现电脑上的Jlink的版本不够高。请在segar的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JLINK的PC端驱动。截止到2020-12月左右,最新的是这个版本是V688。
2,选择E2 Lite,一定要注意,
A, 请严格按照EVK的提示,预留这一路UART9到E2的接口上。这不是调试预留口,这是烧录口。使用E2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UART9,不然无法烧录成功。
注意:后续空片快速烧录,也是用这个UART9,一般情况下,强烈建议预留。
B, E2 lite都允许调试器对目标板提供供电,但不推荐这样操作。强烈建议,都是目标板自己供电,E2 lite的VCC和目标板的VCC不连接。还需要在e2 studio的设置项里面,设置为E2 lite不提供电。
三、第一个工程
瑞萨自己的e² studio这里只介绍如何导入现有的工程,自己也不会,用不习惯,这里采用keil5进行开发。
1.一般不推荐完全从一个毫无依赖的环境,new一个工程,因为工程配置文件的设置项比较多,一旦有地方设置不好,就会导致编译出错等各种问题。所以都是推荐采用import的方式,避免因为工程设置问题报错。
首先在e2 编译环境里面,找到File菜单,打开下拉菜单,选择import。
选择 General, 然后选择子菜单 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next,进入下一个界面
选择browser,并制定到刚才解压缩的那个驱动包目录下。然后直接选择这个目录下的任意一个 驱动例程。
进入到例程目录里面,找到e2 studio这一级,选中,单击“选中文件夹”
然后会发现,import这个菜单里面,会自动搜索到一个 project文件。
千万注意,当选定了import的工程后,强烈建议,要把这个 copy to workspace勾选上。这样不会遇到中文路径名称的问题,因为workspace一般都在电脑的英文路径名称下自动创建的。如果不勾选,则路径是直接在原来的代码包释放的路径。这个路径很有可能是中文的,从而导致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开发板的空工程,第一次导入后,一定需要点击 configuration.xml文件,让工程文件自动匹配一下编译器里面,本地安装的FSP版本文件。

正常被识别到,会显示一个smart config对应的项目信息细节 对话框。

点击锤子图标按钮,即可进行编译。一般只要FSP版本对应上,即可编译成功。

KEIL开发
老话题了,使用keil5开发肯定要安装pack包。文末给出RA2的包。
将下载的例程解压,随便找一个keil例程,打开keil工程,编译会报错,显示很多文件都找不到。
解决方法:依次点击,打开RA configuration。

点击,generate project content, 再次生成代码。

关闭RA configuration,再次编译即可通过;

Smart config for RA的小技巧如果编译器/仿真器就选择E2 studio,注意:如果使用e2 studio开发项目,需要下载安装FSP里的 setup_fsp_v2_3_0_e2s_v2021-01.exe (内部嵌套Smart Configurator);如果使用IAR或Keil MDK开发下载setup_fsp_v2_3_0_rasc_v2021-01.exe(独立的Smart Configurator),可以用于生成IAR和Keil MDK底层配置程序;注意:安装完Smart Configurator之后,软件的快捷方式不会出现在桌面,到如下目录寻找:C:\Renesas\RA\sc_v2021-01_fsp_v2.3.0\eclipse。

创建一个基础keil工程:
命名新工程,选择工程存放的文件夹。

这里选择芯片和IDE:keil 5

我不需要RTOS,这里选择No RTOS。

至此一个空工程就建立好了,我们可以在这个软件中设置时钟,引脚,中断等等。这个根据需要的不同进行不同设计,这里不赘述。
最后上传一下KEIL的PACK包。软件因为一直在更新,这里不上传了。

网友A:
真牛,这也行~

网友B:
呐咯密密,您好。
请加我微信:13620949101,我们送一套瑞萨MCU(支持RA)的批量烧录工具给您。
谢谢。

网友C:
150大洋到手,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