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82单片机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21-06-18):
设置串口接收8字节FIFO中断RFITL并使能超时中断RXTOIEN,当一次只传输8个字节数据时,单片机只会上报FIFO的中断,不会上报超时中断,这时就做不到通过超时中断来判断一帧数据是否结束。

网友A:
用过各种内核各种型号的处理器。第一次用新唐的单片机,感觉其串口天下第一难用。
断断续续折腾一个月了,还未达到我的需求。
我就是想用DMA收发不同长度的数据,发送可以了,但接收一直都不行。

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我一开始也是想用PDMA来做,折腾几天没弄好,最后还是用的中断

网友B:
恩,串口用的最多,很多时候,技巧也不少

网友C(2021-08-06):
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超时中断呢

网友D:
有些问题总是莫名其妙

网友E(2022-07-01):
明明就有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F:
串口,跟例程对比使用

网友B:
最后怎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