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WEN-ASR ONE 语音识别系列教程(2)— GPIO、ADC、PWM的使用

楼主(2021-06-18):
TWEN-ASR ONE 语音识别系列教程(2)— GPIO、ADC、PWM的使用
提示:作者使用 TWEN-ASR ONE V1.0开发板进行开发学习。

**目录

前言
一、TWEN-ASR ONE GPIO读写操作
1.1 GPIO 使用说明
1.2 GPIO 代码编写
1.3 GPIO 代码分析1.4 GPIO 运行测试
1.5 GPIO 使用小结
二、TWEN-ASR ONE ADC读取操作
2.1 ADC 使用说明
2.2 ADC 代码编写
2.3 ADC 代码分析
2.4 ADC 运行测试
2.5 ADC 使用小结
三、TWEN-ASR ONE PWM使用
3.1 PWM 使用说明
3.2 PWM 代码编写
3.3 PWM 代码分析
3.4 PWM 运行测试
3.5 PWM 使用小结
四、总结
前言

    通过《TWEN-ASR 语音识别系列教程(1)—运行第一个程序》**,我们学习了如何编写一个TWEN-ASR程序、下载程序、调试程序。从上文可知,TWEN-ASR ONE开发板引脚丰富,引脚主要功能有GPIO、ADC、PWM、 UART、IIC、SPI。本文将介绍TWEN-ASR ONE的GPIO、ADC、PWM使用。 主要内容有:

TWEN-ASR GPIO读写操作;
TWEN-ASR ADC获取当前电压值;
TWEN-ASR 根据ADC的值,使用PWM调节红灯的亮度。

一、TWEN-ASR ONE GPIO读写操作

1.1 GPIO 使用说明

    了解GPIO使用前,先了解TWEN-ASR ONE芯片的一些信息,如下图所示芯片引脚信息图。

图1.1 TWEN-ASR ONE 引脚信息图
    TWEN-ASR GPIO可支持27个GPIO口(IO功能复用)、每个GPIO口可配置中断功能、支持两路带滤波功能外部中断。因为IO功能复用,所以GPIO工作前需要选择引脚功能。当然如果使用默认的话,可以不设置。 例如P0_0引脚功能[1]如下图1.2 引脚功能描述图所示:

图1.2 引脚功能描述图
从上图1.2可以看出,P0_0是芯片的第4引脚,IO口有4mA的驱动能力。默认是输入模式。T+D表示三态下拉。具体的状态定义如下表1.1所示。

表1.1 状态定义表

1.2 GPIO 代码编写

    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我们使用P0_0为GPIO的输入输出引脚,需要设定为第一功能引脚。同时根据使用需求,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1)P0_0输出模式测试程序。 实现程序主要是通过P0_0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灯的亮灭。电路原理图如下:

图1.3 P0_0外接扩展电路图
其中,高电平红灯灭,低电平红灯亮。 这与官方的板载RGB灯恰好相反。具体代码编写如下:

图形代码:

图1.4 P0_0输出模式测试程序图
字符代码:
#include "asr.h"
#include "setup.h"

uint32_t snid;
void ASR_CODE();

//{ID:250,keyword:"命令词",ASR:"最大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大"}
//{ID:251,keyword:"命令词",ASR:"中等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中等"}
//{ID:252,keyword:"命令词",ASR:"最小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小"}
void app(){
  while (1) {
    digitalWrite(0,1);
    delay(1000);
    digitalWrite(0,0);
    delay(1000);
  }
vTaskDelete(NULL);
}
/*描述该功能...
*/
void ASR_CODE(){
  if((snid) == 4){
    digitalWrite(13,1);
  }
  if((snid) == 6){
    digitalWrite(13,0);
  }
}

void setup()
{
  //{speak:小蝶-清新女声,vol:10,speed:10}
  //{playid:10001,voice:欢迎使用智能管家,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playid:10002,voice:我退下了,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ID:2,keyword:"唤醒词",ASR:"智能管家",ASRTO:"我在"}
  //{ID:4,keyword:"命令词",ASR:"打开红灯",ASRTO:"好的,马上打开红灯"}
  //{ID:6,keyword:"命令词",ASR:"关闭红灯",ASRTO:"好的,马上关闭红灯"}
  setPinFun(0,FIRST_FUNCTION);
  pinMode(0,output);
  xTaskCreate(app,"app",128,NULL,4,NULL);

}

(2)P0_0输入模式。 实现程序主要是按键按下,P0_0获取到高电平;按键松开,P0_0获取到低电平。 电路原理图如下:

图1.5 P0_0 按键输入接线图
也许有人会疑问为什么KEY1 1引脚接3.3V。因为P0_0默认T+D(三态下拉),即默认P0_0悬空的情况下,读取到的是低电平。 所以KEY1 1引脚接3.3V,当按键KEY1按下时,P0_0读取到高电平,松开按键KEY1读取到低电平。

图形代码:

图1.6 P0_0输入模式程序图
字符代码:
#include "asr.h"
#include "setup.h"
#include "HardwareSerial.h"

uint32_t snid;
void ASR_CODE();

//{ID:250,keyword:"命令词",ASR:"最大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大"}
//{ID:251,keyword:"命令词",ASR:"中等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中等"}
//{ID:252,keyword:"命令词",ASR:"最小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小"}
void app(){
  while (1) {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0)));
    delay(1000);
  }
vTaskDelete(NULL);
}
/*描述该功能...
*/
void ASR_CODE(){
  if((snid) == 4){
    digitalWrite(13,1);
  }
  if((snid) == 6){
    digitalWrite(13,0);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peak:小蝶-清新女声,vol:10,speed:10}
  //{playid:10001,voice:欢迎使用智能管家,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playid:10002,voice:我退下了,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ID:2,keyword:"唤醒词",ASR:"智能管家",ASRTO:"我在"}
  //{ID:4,keyword:"命令词",ASR:"打开红灯",ASRTO:"好的,马上打开红灯"}
  //{ID:6,keyword:"命令词",ASR:"关闭红灯",ASRTO:"好的,马上关闭红灯"}
  setPinFun(0,FIRST_FUNCTION);
  pinMode(0,input);
  xTaskCreate(app,"app",128,NULL,4,NULL);

}

1.3 GPIO 代码分析

    如果上面的代码含义明白可以跳过【1.3节代码分析】。不太清楚,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分析。

    (1)P0_0输出模式测试程序分析。

初始化:
设置引脚功能为第一引脚功能;
设置输出模式。
线程中写操作:
使用写引脚块,可设置为高,低电平。
在线程中,重复执行P0_0高电平,低电平。中间延时一秒钟。关键代码注释如下:

图1.7 P0_0输出模式程序注释图
    (2)P0_0输入模式测试程序分析。

初始化:

设置串口0波特率为9600;
设置引脚功能为第一引脚功能;
设置输入模式。
线程中读操作:

使用读引脚块,读取的内容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在线程中,每秒钟读取P0_0状态,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关键代码注释如下:

图1.8 P0_0输入模式程序注释图
1.4 GPIO 运行测试

    (1)P0_0输出模式程序运行测试。 红灯闪烁,红灯每间隔一秒亮或灭。输出高电平红灯灭,输出高电平红灯亮。

图1.9 P0_0输出高电平红灯灭

图1.10 P0_0输出低电平红灯亮
    (2)P0_0输入模式程序运行测试。 当松开按键读取到低电平,当按键按下时,P0_0读取到高电平。具体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11 P0_0输入模式松开按键

图1.12 P0_0输入模式按下按键
1.5 GPIO 使用小结

    GPIO的使用,一般需要设置功能引脚,设置输入输出模式,输入模式对应读取引脚状态,输出模式对应输出高或低电平。实际使用设置功能引脚需要查看芯片引脚功能描述。而输入或输出模式则需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设置。

二、TWEN-ASR ONE ADC读取操作

2.1 ADC 使用说明

    TWEN-ASR ONE ADC拥有4路12bit SAR ADC输入通道。 ADC IO可与数字GPIO进行功能复用。从图1.1 TWEN-ASR ONE 引脚信息图,可知ADC 引脚分别是AIN0~AIN3,对应是P0_0 ~P0_3。因为IO复用特别需要注意功能引脚设置。而ADC是默认的功能。所以使用ADC无需另外设置功能引脚。

2.2 ADC 代码编写

    实现程序主要是读取AIN0数值,并进行电压换算,最后用串口打印电压值。 关于电压的换算,由于TWEN-ASR是12位的ADC,那么读取的范围0 ~(212 - 1),即0 ~ 4095。0对应电压为0V,4095对应3.3V(参考电压)。读取数值和电压是线性关系,换算公式1如下:

U = V a l 4095 ∗ 3.3 v U=\frac{Val}{4095}*3.3v
U=
Val

∗3.3v

--- 公式1

其中, V a l Val Val是读取的ADC值, U U U是换算出来的电压值。测试ADC将会使用滑动电位器, 测试电路原理如下图2.1所示:

图2.1 ADC测试接线图
其中,P0_0对应AIN0,滑到最左边电压为3.3V,滑到最右边电压为0V。

图形代码:

图2.2 ADC测试程序图
字符代码:
#include "asr.h"
#include "setup.h"
#include "HardwareSerial.h"

uint32_t snid;
float res = 0;
void ASR_CODE();

//{ID:250,keyword:"命令词",ASR:"最大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大"}
//{ID:251,keyword:"命令词",ASR:"中等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中等"}
//{ID:252,keyword:"命令词",ASR:"最小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小"}
void app(){
  while (1) {
    Serial.print("U=");
    Serial.print(((adc_read(0) / 4096.0) * 3.3));
    Serial.println("V");
    delay(1000);
  }
vTaskDelete(NULL);
}
/*描述该功能...
*/
void ASR_CODE(){
  switch (snid) {
   case 4:
    digitalWrite(13,1);
    break;
   case 6:
    digitalWrite(13,0);
    break;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peak:小蝶-清新女声,vol:10,speed:10}
  //{playid:10001,voice:欢迎使用智能管家,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playid:10002,voice:我退下了,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ID:2,keyword:"唤醒词",ASR:"智能管家",ASRTO:"我在"}
  //{ID:4,keyword:"命令词",ASR:"打开红灯",ASRTO:"好的,马上打开红灯"}
  //{ID:6,keyword:"命令词",ASR:"关闭红灯",ASRTO:"好的,马上关闭红灯"}
  xTaskCreate(app,"app",128,NULL,4,NULL);

}

2.3 ADC 代码分析

    如果上面的代码含义明白可以跳过【2.3 ADC 代码分析】。不太清楚,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分析。
    P0_0引脚默认是ADC功能引脚,所以不需要设置功能引脚。 在线程app里面,"读入ADC值AN0"就是读取AIN0的值,并根据公式1进行电压换算。

图2.3 ADC测试程序注释图
2.4 ADC 运行测试

    程序下载完后,打开串口监视器。

图2.4 万用表与串口打印数据比较(1)图

由上图可知,串口打印出U=3.3 V,而实际万用表测出来是3.608V,误差有0.308V左右。因为参考电压选用了3.3V,而实际是3.608V。当我再次测量ASR-ONE 3.3V引脚时,实测电压为3.637V。所以修改程序为:

图2.5 根据实测3.3V引脚电压,修改程序图
调节滑动电位器,到最左端。万用表实测电压为3.640V,串口输出为3.63V或3.64V。可见经过修改参考值后,数据与万用表接近。

图2.6 万用表与串口打印数据比较(2)图
再次调节滑动电位器。万用表实测电压为2.275V,串口输出为2.27、2.28、2.29V。可见数据与万用表接近。误差还是很小的,在接受范围内。

图2.7 万用表与串口打印数据比较(3)图
2.5 ADC 使用小结

     ADC 使用不需要设置功能引脚,因为默认就是ADC功能。ADC 引脚分别是AIN0~AIN3,对应是P0_0 ~P0_3。本文使用P0_0进行测试,可见ADC使用,需要对参考电压的修正,才能准确测量出电压值。当然如果使用稳压管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这样就不用修正。或者ASR-ONE是否有内部的基准电压可用。想要用好ASR-ONE的ADC还需要对芯片更多的了解。

三、TWEN-ASR ONE PWM使用

3.1 PWM 使用说明

    PWM,英文名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脉冲宽度调制缩写,它是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等效出所需要的波形(包含形状以及幅值),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也就是说通过调节占空比的变化来调节信号、能量等的变化,占空比就是指在一个周期内,信号处于高电平的时间占据整个信号周期的百分比,例如方波的占空比就是50%[2]。

图3.1 PWM占空比示意图
    在天问Block软件中,有两个PWM相关的块。使用PWM只需要进行PWM初始化,设置占空比、初始值、调整占空比。

图3.2 天问Block PWM相关块
3.2 PWM 代码编写

    实现程序主要是读取AIN0数值,根据读到的数值,调节板载RGB灯的绿灯的亮度,值越大亮度越大,反之,亮度越小。 RGB灯的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图3.3 RGB灯电路原理图
其中,PWM5是控制绿灯。

图形代码:

图3.4 PWM测试程序图
字符代码:
#include "asr.h"
#include "setup.h"

uint32_t snid;
void ASR_CODE();

//{ID:250,keyword:"命令词",ASR:"最大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大"}
//{ID:251,keyword:"命令词",ASR:"中等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中等"}
//{ID:252,keyword:"命令词",ASR:"最小音量",ASRTO:"音量调整到最小"}
void app(){
  while (1) {
    pwm_set_duty(PWM5,adc_read(0),0x1000);
    delay(50);
  }
vTaskDelete(NULL);
}
/*描述该功能...
*/
void ASR_CODE(){
  if((snid) == 4){
    digitalWrite(13,1);
  }
  if((snid) == 6){
    digitalWrite(13,0);
  }
}

void setup()
{
  //{speak:小蝶-清新女声,vol:10,speed:10}
  //{playid:10001,voice:欢迎使用智能管家,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playid:10002,voice:我退下了,用智能管家唤醒我}
  //{ID:2,keyword:"唤醒词",ASR:"智能管家",ASRTO:"我在"}
  //{ID:4,keyword:"命令词",ASR:"打开红灯",ASRTO:"好的,马上打开红灯"}
  //{ID:6,keyword:"命令词",ASR:"关闭红灯",ASRTO:"好的,马上关闭红灯"}
  setPinFun(14,SECOND_FUNCTION);
  PWM_enble(PWM5,1000,0x1000,0x000);
  pwm_set_duty(PWM5,adc_read(0),0x1000);
  xTaskCreate(app,"app",128,NULL,4,NULL);

}

3.3 PWM 代码分析

    如果上面的代码含义明白可以跳过【3.3 PWM 代码分析】。不太清楚,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分析。
PWM 频率设置为1000,最大占空比为0x1000。这么设置是因为ADC最大值为0xFFF。

图3.5 PWM测试程序注释图
3.4 PWM 运行测试

    调节电位器的大小。AIN0读到值大时,灯会比较亮。如下图所示:

图3.6 ADC数值较大时
    AIN0读到值小时,灯会比较暗。如下图所示:

图3.7 ADC数值较小时
改变PWM占空比,相当于改变PWM5引脚的电压值,从而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

3.5 PWM 使用小结

    在天问Block软件里面,PWM使用非常便捷,设置频率,设置占空比。PWM块有PWM0~PWM5可以使用。PWM在控制直流电机速度、LED灯亮度等等场合应用比较多,使用ASR-ONE可以快速的实现想要的效果。

四、总结

    本文介绍TWEN-ASR ONE的GPIO、ADC、PWM使用。GPIO使用,设置功能引脚,设置为输入输出模式。ADC使用,需要注意参考电压,12位ADC的数值范围为0~4095。PWM使用,设置频率,占空比。TWEN-ASR-ONE总体来说,不管GPIO、ADC、PWM编程实现非常方便,有很多块可以使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初五霸」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ang_zijing/article/details/117950296

楼主:
大家看了有问题吗?有问题提噢,第一时间给您答复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