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的GPIO电平问题

楼主(2021-06-18):
5V工作条件下,实测2.65V翻转为1,2.4V翻转为0,手册写的是不小于3.5V和不大于1.5V,迟滞压差典型值0.6V,能否解释一下?
手册原文
VIH Positive-going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最小值
VCC=1.8V 0.7VCC V
VCC=3.3V 0.7VCC V
VCC=5.5V 0.7VCC V

VIL Negative-going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最大值
VCC=1.8V 0.3VCC V
VCC=3.3V 0.3VCC V
VCC=5.5V 0.3VCC V

Vhys(1) Input voltage hysteresis
(VIH - VIL)
VCC=5.5V   典型值0.6 V

网友A:
需要这个吗?数据手册中

网友B:
手册写的0.7VCC 和0.3VCC是保证可以读到1和0的条件,实测值肯定会有偏差,但是不会说超过0.7VCC或者低于0.3VCC的情况下,读取的不是1或者0

网友C:
输入检测?

网友D:
没必要纠结这个,一般电平就是高和低就行了

网友E:
不要纠结这些,只要高低电平正确,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2021-08-06):
貌似差的有点多哈

网友G:
只要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H:
难道需要配置上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