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疑惑之有源滤波器输入端上拉电阻

楼主(2021-06-18):
各位坛友,该电路为有源带通滤波器,电阻R1的作用是将运放输入端电位拉高吗?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放大电路,由R1和R2分压,之后通过放大建立输出端口的2.5V中值电位,同时也为输入耦合信号建立输入电平,同时与R2并联组成输入负载

网友B:
R1和R2分压给运放提供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和R2分压给运放提供偏置电压。

如楼上坛友所说,如果该电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则是不是两电阻可以省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楼上坛友所说,如果该电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则是不是两电阻可以省略? ...

双电源供电,则R1不用,R2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供电,则R1不用,R2还是要的。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要有R1,可变电阻漏掉了串联电容。

收到,谢谢坛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