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判断一款MCU的架构

楼主(2021-06-19):
想问一下,
如何能够快速的判断一款芯片适不适合自己。
清楚的判断它的架构形式
RISC?CISC?

还是,在使用上,有什么利弊么?

网友A:
看官方例程把

网友B:
有种东西,叫做datasheet
也有种东西叫,参考手册

网友C(2022-03-09):
判断是什么架构?数据手册不就有么

网友D:
适不适合自己,不是要看自己能不能写代码么?

网友E:
都能适合,现在的MCU都很高端了,很强的

网友F:
架构好像也不需要管吧,都是看应用代码的

网友G:
习惯就好了,不需要看架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