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SMC如何和TFT引脚连接

楼主(2021-06-19):
STM32--FSMC如何和TFT引脚连接

楼主:

RGB接口啊

网友A:
FSMC和TFT,这不是牛头对马嘴吗

网友B:
好像差了一个8875

网友C:
貌似是不能直接连吧

网友D(2023-03-07):
就是当内存操作,数据接数据 其他的用地址线接。

网友E(2023-09-26):
建议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

网友F:
这个fsmc好像很难

网友G:
可以这样连接的吗?

网友H:
建议查阅相关的参考设计

网友I:
查阅STM32和TFT的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