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10.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读取实验

楼主(2021-06-19):
#申请原创#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模块是常见的传感器,其湿度的测量范围是5~95%,温度的测量范围是-20~60℃,尽管其精度低,误差大,但对普通家用来说是可以满足的。这个传感器在之前也做过测试,本次测试则是按照传感器的通讯方式重新编写代码,读取数据的过程在一个函数内完成,程序简洁明了,执行的效率也提高了。
    DHT11传感器是单线通讯协议,平时DHT11模块处于低功耗休眠状态,主机将数据线拉低20ms,然后拉高数据线,DHT11模块便开始响应,首先给出83毫秒的低电平和87毫秒的高电平应答信号,随后便输入40位‘0’或‘1’数据,包含2个字节的湿度数据、2个字节的湿度数据以及1个字节的和校验数据。完整的时序如下:

    DHT11的应答信号及数据时序如下:

    通讯协议的特征如下:

    本次的代码就是按照这些数据编写的,其中判断‘0’和‘1’的方法是通过检查循环次数多少来判断的,而之前的代码则是通过高电平开始后延时40微秒后再读取数据线的电平来判断。
    按照上表,信号‘0’的高电平时间为24毫秒左右,信号‘0’的高电平时间为71毫秒左右,而我的读取循环是从100开始每毫秒递减,代码如下:
retry = 100;
            while((DHT11_GetValue()>0)&&retry>0){
    retry--;
    delay_us(1);
            }

    开始我没有考虑其它代码执行需要的时间,简单地以retry变量数据50为分界线,低于50认为是信号‘0’,高于50则认为是信号‘0’,可实际执行却是读取的全是0。在测试过程中我用一个LED引脚来模拟DHT11信号,即根据DHT11信号线的状态来改变LED引脚的电平,从时序图上看除了稍有滞后外模拟基本正确,但均未读取到有效数据。下面时序图的第一行是DHT11的数据线,第二行则是模拟的LED引脚电平:

    最后我只好通过数组将每个信号保存下来,最后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来观看,发现上述代码的循环时间远远超过1毫秒,信号‘0’时只循环了2次左右,信号‘1’也仅循环了5次左右。下图为各个信号的retry数值:

    最后我将retry值的分界点定在97,才成功地读取出数据。下面是完整的读取函数: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_Val()
* 函数功能: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数据存放在全局变量DHT中,DHT[0]=湿度整数部分,DHT[1]=湿度小数部分,DHT[2]=温度整数部分,DHT[3]=温度小数部分,
*      湿度值(范围:20% RH ~ 90% RH 分辨率:0.1%RH 精度:±5% RH (25℃))
*      温度值(范围:0℃ ~ 50℃ 分辨率:0.1℃ 精度:±2)
*********************************************/
void DHT11_Read_Val(void)
{
    uint8_t i,j,dat,retry;
    DHT11_SetDigitalOutput();
    DHT11_SetLow();               //拉低DQ,发送启动信号
    delay_ms(20);                    //等待18~30ms
    DHT11_SetHigh();              //DQ=1
    delay_us(20);                    //主机拉高20~40us
    DHT11_SetDigitalInput();    //总线切换到输入模式
    retry = 100;
    while((!DHT11_GetValue())&&retry){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0){                     //低电平响应信号超时
        return;
    }
    retry = 100;
    while((DHT11_GetValue())&&retry){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0){                     //高电平响应信号超时
        return;
    }
    for(j=0; j<5; j++){            //持续读入五个字节数据
        dat = 0;
        for(i=0; i<8; i++){
            retry = 100;
            while((0==DHT11_GetValue())&&retry>0){
                retry--;
                delay_us(1);
            }
            retry = 100;
            while((DHT11_GetValue()>0)&&retry>0){
                retry--;
                delay_us(1);
            }
            dat<<=1;                 //左移一位
            if(retry<97)
                dat|=0x01;
        }
        DHT[j] = dat;
    }
    if(DHT[4]==DHT[0]+DHT[1]+DHT[2]+DHT[3])
         DHT[4] = 0;
    else
         DHT[4] = 1;
}

    下图为测试的过程:

    这是屏幕中显示读取的数据,前面是湿度值,后面是温度值:

网友A:
OLED能学得快些

网友B:
dht11与ds18b20哪个测温度更精确

网友C:
误差怎么那么大?

网友D:
温湿度测量准确吗

网友E:
dht11型号的元器件怎么样?

网友F:
SHT11和DHT11可以互换吗?

网友G:
DHT11上面用的是湿敏电阻

网友H:
延时时间怎么确定的

网友I:
精度高一些用AD590

网友J:
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K:
这个是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G:
温湿度传感器的价格跟精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F:
如何同时使用两个dht11原理

网友E:
am2302与dht11哪个更好

网友C:
dht21与sht11区别是什么?

网友D:
测试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DHT11与SHT11选哪个?

网友K:
这个仪器在哪里购买的?

网友J: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I:
型号有DHT11,AM2301, AM2302

网友H:
这个对时序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L(2021-08-07):
DHT11和SHT10性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M:
为什么DHT11检测到的温湿度值都为96

网友N:
为什么温湿度传感器dht21比dht11贵那么多

网友O:
来个DHT11模块使用说明书

网友P:
dht11和dht12工作原理一样吗

网友Q:
如何用verilog 控制dht11

网友R:
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P:
驱动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Q:
DHT11使用心得

网友S:
测量温度和湿度精度如何

网友T:
想用sht11替换

网友U:
怎样用单片机控制多个sht10进行温湿度监控

网友O:
DHT11温湿度传感器要点是什么

网友M:
dht11怎么采集数据

网友L:
DHT11 SHT10哪个好?

网友V:
这种传感器对软件的时序独占性太强,中间不能被打断,要关中断,如果有上位机通过串口发来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种传感器对软件的时序独占性太强,中间不能被打断,要关中断,如果有上位机通过串口发来数据,怎么处理。 ...

在我的这个应用中没有考虑此种情况,因为没有其他中断会影响代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