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T指令用rs232串口,但它的回复包中多个换行和回车,串口接收时如何判断接收完毕?

楼主(2021-06-19):
例如:AT+?R这是一个读数据指令,其回复是?R\r\nACK\r\ndata1,data2...\r\n;格式大致是这样,其中回复的data有的指令有,有的指令里没有,即使有data的个数也不确定,这个在用串口接收时,程序应该如何写,如何判定数据包接收完毕

网友A:
空闲中断用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闲中断用起来?

也不行,因为AT指令数据内容之前也不是连续的,误触发的概率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因为AT指令数据内容之前也不是连续的,误触发的概率很高

哦,那就用\r吧,串口收到的东西先放进数组,遇到\r就认为一帧结束,然后作处理,遇到\n则丢弃.

网友C:
AT指令如果简单解析的话就以超时时间内捕获OK\r作为结束

网友D:
之间间隔大概多少?取一个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未再接收到有数据则超时,认为已经完成收数据,类似空闲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闲中断用起来?

用了,同时也用了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因为AT指令数据内容之前也不是连续的,误触发的概率很高

我用的是查找字符串中的“\r\n”,如果接收到两个,说明是不带参数的回复包,如果接收到三个,这是带参数的回复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间间隔大概多少?取一个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未再接收到有数据则超时,认为已经完成收数据,类似空闲的方法 ...

用过超时,但似乎不太好,因为他的回复包的格式是不确定的

网友E:
用一部分的话,就简单取巧,
全部AT指令的话,就老老实实的,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