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103RET6 SPI1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19):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1 clk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spi1_cs  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spi1_sck  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spi1_mosi  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spi1_miso  p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22L_HOL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T22L_HOL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T22L_HOLD_H;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DMA数据宽度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Width = SPI_DataWidth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mode0 SPI_CPOL_Low,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mode3 SPI_CPOL_High,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最高40MHz,72M最多2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Enables the specified SPI peripheral SPI使能、主机模式 8位数据模式 SPI 的波特率
    SPIM_TXEn(SPI1);
    SPIM_RXEn(SPI1);
}
/********************************************************************************************************
**函数信息 :SPIMReadWriteByte(SPI_TypeDef* SPIx,unsigned char tx_data)
**功能描述 : 通过外设 SPIx 收发数据 ,用于全双工模式(同时收发)
**输入参数 :SPI_TypeDef* SPIx,可选择SPI1,SPI2  ;  tx_data
**输出参数 :无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if IWDG_ON_OFF==IWDG_ON   //独立看门狗开启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endif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PT)==SET){}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1));
    SPI1->TXREG = TxData;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AVL)==RESET){}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1));
    return SPI1->RXREG;

}

我想问下该芯片的SPI1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void SPI1_Init(void)
{
        #if IWDG_ON_OFF==IWDG_ON   //独立看门狗开启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endif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GT22L_CLK|GT22L_HOLD_CLK|GT22L_SPI_CLK|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SPI引脚使能 开启SPI时钟 开启复用功能 开启HOLD线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22L_SCLK|GT22L_MOSI|GT22L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T22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22L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T22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22L_HOL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T22L_HOL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模式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主设备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8字节数据通信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时钟奇数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软件控制NSS(CSN)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通信速率设定,波特率预分频值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计算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

        GT22L_HOLD_H;//HOLD 上拉释放总线
}
void SPI1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if IWDG_ON_OFF==IWDG_ON   //独立看门狗开启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endif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SPI1->CR1&=0XFFC7;//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SPI1->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1,ENABLE); //使能SPI1
}
//SPI1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if IWDG_ON_OFF==IWDG_ON   //独立看门狗开启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endif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对应STM32的HAL库配置移植

网友A:
这么看好像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B:
只要是和STM32设置的一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感觉SPI设置的没有啥问题哦。、

楼主:
我也不知道那里出错了,我用spi连的是字库芯片,stm32能用,mm32就用不了

网友D:
感觉这个很难弄,这个可以的。

网友E:
习惯了HAL库的,貌似在一致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