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

楼主(2021-06-19):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是什么原因?哪个了解比较深入的?讲讲

网友A:
三极管要解决一堆实际问题.温飘,个体差异 工作点什么的.而运放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三极管,常规的品种价格也就比普通三极管贵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能用运放当然就用运放啦.

网友B:
功耗比不过运放,稳定性比不过运放,体积也比不过运放(SOT23-5),那干嘛要折腾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
单节干电池供电的系统1.5V这种可能会考虑一下。

网友C:
这个还是看行业。。。
就做做嵌入式、单片机周边电路的话,三极管大多数是用来做开关了

网友D:
简快好省

网友E:
具体得看行业

高端音响用电子管的依然很多

用运放需要的知识储备相对较少,参考电路也多,PCB的成本,器件成本都好控制

网友F:
HIFI主功放我还是用三极管,好调整参数,比如我常用的参数是:+55V、-55V供电,功率2x100W(8欧姆正弦RMS)或2x200W(4欧姆正弦RMS),20~50KHz失真<0.1%,上升率25V/us,频率响应10~100KHz(-3DB)。30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用分立三极管做功放,方便散热、参数调整等等,也不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要解决一堆实际问题.温飘,个体差异 工作点什么的.而运放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三极管,常规的品种价格也就 ...

现在三极管更多用来作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很省电或者需要耐压高的,我都用晶体管,好买也便宜。高频发射功放也是用晶体管。 ...

现在的运放也有很多省电的  比如国产的圣邦微、润石、恩瑞浦  都有几百NA以内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FI主功放我还是用三极管,好调整参数,比如我常用的参数是:+55V、-55V供电,功率2x100W(8欧姆正弦RMS) ...

三极管的耐压确实比运放高很多。。。这是工艺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比不过运放,稳定性比不过运放,体积也比不过运放(SOT23-5),那干嘛要折腾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
单节 ...

功耗应该是运放要高一点吧?

网友H:
稳定可靠提升不是一点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耐压确实比运放高很多。。。这是工艺造成的吗?

也有高压运放的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耗应该是运放要高一点吧?

运放或比较器工作电流几个uA的都有,我也很常用。

网友I:
还是得看行业运用,
类似高周波、基*等高频高功率输出的场合,基本上还是得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高压运放的哦

高压运放  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或比较器工作电流几个uA的都有,我也很常用。

您好  就这个共射电路来说  要使其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要怎样计算的步骤?比如先定哪个参数,然后12345计算出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