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思维差异!!!

楼主(2021-06-19):
相关例子,数不胜数,在此先举一个例子:

下图红框中文字以及文字下面的电路,是老夫原话!

我的意思很清楚,变压器中的电流无法通过中心抽头流入地,即下图中的I=0

说这一句话的目的,是想说下图中的i1和i3是相等的!!!然后根据这个电流关系可以推出两端看到的电阻关系。

然后外星人看见了,跑来像专家一样指导了,说V+对地可以有电流:

这都是哪跟哪啊?!这句话说的我是一连懵逼!

很明显,这些高论,是根本看不懂原话的前提下说出来的。
当然了,我承认这句话正确无比、无比正确,但更是正确无比的废话。

楼主:
思考题:

为何只要知道V1端和V2端的电流大小相等,就能迅速知道输入阻抗应该相等?

楼主:
学习,不是说抱一本书看,就行了 的,难点在于以往的很多文献,其中有谬误成分,初学者是难以鉴别的。

尤其是锁相环这种非线性系统,以往的文献中可能有1/5左右是有问题的。

像这个差分放大器,有人说我去书上找个结果,来反驳你行不行?
我说不行,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之前,一直都是有问题的说法,直到后来高性能运算放大器用于音频放大器,很多问题才浮现出来。

这种所谓的【正确说法】,根本无需你们出手,我自己都能找一堆出来:

楼主:
有些同志,连“输入阻抗”的参照物,都不知道,抓紧回娘胎里修炼,然后重新来过吧。

用图中的文字说:这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概念,花时间来解释是大一教师干的事。

楼主:
差分放大器电路,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重要的是要熟知这里存在5种常见的输入阻抗
这个不熟悉,相关的电磁兼容理论学习,我估计就悬了!!

五种输入阻抗计算练习

前两种:共模与差模输入阻抗
兵哥哥老5都知道了,说明这个东西已经烂大街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可以省略100字。

第3--5种,去看我相关帖子,3种情形都推导过了。

这里给两个结论:

楼主:
我讲的这些总结性结论,又够某些博导教授和初学者研究好几天的了
等他们搞懂了,再扯下一个话题

老夫所给的结论,据我所知,网络上没有,至少我是没看到过有总结这么全的,所以严禁复制粘贴。
共模和差模那些破玩意网上到处都是,可以随意复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器电路,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重要的是要熟知这里存在5种常见的输入阻抗
这个不熟悉,相关的电磁 ...

这已经是“单端口网络”输入阻抗(另一端口接压控电压源)。可见,LZ连基本的双端口阻抗概念都不清楚。

这里,不妨再给出相关帖子的连接:

所谓“通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646-1-1.html

网友A:
LZ自己给出的相关内容,不妨也再次复制一下:

网友A:
上述阻抗分差分单端(对地)阻抗和差分(端口)阻抗。

差分单端(对地)阻抗又分正端阻抗和负端阻抗。

差分(端口)阻抗,是在差分端口前提下所对应的端口阻抗。这通常是浮地源驱动。

网友A:
这里,再看看下帖:

关于某帖的评述(8)——“欧姆定律”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1232-1-1.html

由此可见,LZ不仅端口网络理论一点都不懂,而且连欧姆定律也不清楚!

楼主:
我一看人家说【通常】两个字,我就想笑!

按照正常人 理解,通常指的是使用的概率非常高,不敢说十之89,也该有十之六七!

上图是常见的差分源驱动情形,这是所谓的【通常是浮地源驱动】吗???

这是浮地源驱动吗???

差分电路的双端输入,有 浮地,求和,双相 那么三种。

楼主:
太沙比了,这水平都能跑大学里教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外星人比地球人更高级更聰明更完美更礼貌更友善。

也就你和叶春勇这三五个人,基本功非常差的,能和大师玩一块去。

本科略微学的有个7788,都玩不到一块去。

楼主:
哈哈,得删掉点东西,不然某些人一边学,一边骂师傅。

就这点破概念,够某些同志研究好几个星期的--------如果方法不对,几个星期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地球人的次数远大于支持外星人。我是对事不对人。我不会闹僵弄僵,已在后台弄个台阶,外星人缓步走下 ...

你们说什么,我一目十行,扫一遍,就能知道你们想表达什么;
但是反之,有些东西我说的已经很细了,但是你们看了两个星期了,还是看不懂。

这就是差距。

就凭这个差距,你的支持与否可忽略不计,无足轻重。

楼主:
我6月1日画的等效电路,18天过去了,还有人看不懂:

这已经不能叫差距了,应该叫鸿沟!

网友C:
三虚之处,也是共模位点。

网友C:
同一副电路,讯号与地 两点对调了,增益就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答案跟地球人相同吗?
全部不相同,一部分相同 ,全部都相同。

一部份吧,未吃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別人的支持与否无足轻重。那您何必在乎別人的观点,大可把别人的意见当耳边风。有人犯错了,不应该逼着 ...

我提的问题跟X的问题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答案跟地球人相同吗?
全部不相同,一部分相同 ,全部都相同。

小部份相同,大部份答不上来,因为还未吃透。

网友C:
中间接地,两个讯号是否同源,效果不一,
若同源,为 双相输入,不同源,就是 两个讯号, 求和输入,
双相输入,讯号源负荷为 反相输入阻抗,求和输入,因输入阻抗不相等,两个讯号源的负荷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