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阻计算

楼主(2021-06-19):
下图,按照某些人的算法,对于信号源V1来说,输入阻抗R=V1/((V1-V2)/R1),当V1与V2同频同相同幅时,输入电阻等于无穷大。当V1 V2同频同幅反向时,输入电阻为1/2*R1。当把V2看作不固定有噪声电压时,输入电阻为不固定,成为非线性时变系统。对同一个信号源,输入电阻有可能成为非线性不确定,神奇吧,

如果V1是低频电源,V2是高频电源,输入电阻是非线性调制电阻。
极端反演法,说明某些人的贻笑大方。
2*R1应改为 R1/2,

网友A:
总结得很好,

网友B:
楼上两个说法不同,总有一个是错了吧,我想。楼上两位先把问题分析出来个结果再说。

输入阻抗是对单个信号来说,不能用叠加效应而形而上的阻抗效应。第一楼的总结就是没有蟓除叠加效应。最根本的原则用一个单信号(双端信号)接于输入端(分差分与单端),观看信号源的电压与电流之比。即是此端口的输入阻抗。这是最原始的测量原则。

网友C:
V2 如为直流,则视为短路,输入阻抗为 R1 ,
V2 如为反馈,则跟 R1 串联成为 系统输入阻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