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电阻

楼主(2021-06-19):
下图,按照某些人的算法,对于信号源V1来说,输入阻抗R=V1/((V1-V2)/R1),当V1与V2同频同相同幅时,输入电阻等于无穷大。当V1 V2同频同幅反向时,输入电阻为1/2*R1。当把V2看作不固定的噪声电压时,输入电阻为不固定,成为非线性时变系统。对同一个信号源,输入电阻有可能成为非线性不确定,神奇吧,

网友A:
没人鸟你啊兄弟

网友B:
这种用法,两个电压源,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鸟你啊兄弟

你不是鸟了

网友C:
你这电路为啥不用叠加原理了?
不是更简单吗,这不都是线性元件?

网友C:
但如果源换成噪声的话那是随机信号了,这情况应该就不是线性信号那套方法, 不能硬套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D:
电压源视之为「短路」,V2 的「输入阻抗」为 R1,
但要留意,如果 V2 是 V1 的增益,则 输入阻抗 要把 V2 算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