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非隔离开关电源

楼主(2021-06-20):
请教下  这个非隔离开关电源 画红圈 D 3二极管的作用是啥?能否去掉 ,去掉的后果是啥?

网友A:
tyw
@1004320602 :少累,木玩过,自己啃
反馈二极管?,你发的规格书 里面 是写。能详细 讲下工作 原理么?

网友B:
二极管是提供芯片电源电压的,不能省掉。输出是负压标错了。这个图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C:
你去了,谁给芯片供电

网友D:
给芯片供电的,当开关截止时,电感的能量通过二极管向EC3、EC4充电,类似反激式。很常用的电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芯片供电的,当开关截止时,电感的能量通过二极管向EC3、EC4充电,类似反激式。很常用的电路类型。 ...

能详细的讲解下 工作原理么 ?

网友E:
楼主先学习下基础知识,可以从这里学习: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dcdc/s-dcdc/02-s-dcdc/90

算是我近几年来看到做的最好的基础知识分享了,感谢roh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学习下基础知识,可以从这里学习: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dcdc/s-dcdc/02-s-dcd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学习下基础知识,可以从这里学习:https://techclass.rohm.com.cn/knowledge/dcdc/s-dcdc/02-s-dcd ...

可是 你分享的 资料 里面的  二极管 跟电感 跟我图中的 放的位置不一样啊  能不能 根据我 给的图 详细讲解下 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