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楼主(2021-06-20):
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Y2MzkyNg==&mid=2707855269&idx=1&sn=9f3b77e68d5637c245ee31dbbee00ee8&chksm=bf6363bc8814eaaa2272ebb8136ed34fd04651386495c5e421d05cd6521400e1d68ec96bd5f8&mpshare=1&scene=23&srcid=0620MPHmLtP5r2EimaHTipLc&sharer_sharetime=1624176709457&sharer_shareid=933c50f03557827431ebd116eeb4f279#rd

网友A:
防止电压过高

网友B:
保护输出到OC的电压不超过钳位电压。

网友C:
其作用最大的可能是抵消输出到OC的那只二极管(D4)的压降,保证OC的输出电压也能达到12V。

网友D:
没什么用,要么就是接错了。
从所用电阻可以看出,这个电路中的工作电流肯定是很小的,
那么作者想到了输出钳位电路需要具有非常小的漏电流,现在这个中,假设OC4有30V,Q8饱和,那么在OC5端的电压也不足12V,更别说当温度更高的时候。
正确有效的做法是将D1、D2的位置互换,然后从电源拉一个电阻到D1、D2的中间点,这个电流最好在几十uA以上,这样可以确保当OC5电压达到12V时,钳位系统的漏电流还在10nA级。

然而,这个电路不可能是啥精密电路,这么整应该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箝位限压12+0.7=12.7v。

那直接搞个12.7V的稳压管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作用最大的可能是抵消输出到OC的那只二极管(D4)的压降,保证OC的输出电压也能达到12V。 ...

感觉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用,要么就是接错了。
从所用电阻可以看出,这个电路中的工作电流肯定是很小的,
那么作者想到了输出 ...

高深。。。

1.D1、D2的位置互换,为什么要那样做?没看懂

2.Q8饱和导通之后 OC5电压为什么不足12V?

3.这个电流最好在几十uA以上,这样可以确保当OC5电压达到12V时,钳位系统的漏电流还在10nA级。----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但没这规格,有12v丶13v的,它可用13v替代。

把稳压管和二极管位置互换  有没有区别

网友F:
懒得看手册估计有两个目的吧
1.用以抵消D4带来的压差,这个感觉有点多余,还不如直接取消D2增大稳压管的电压呢;
2.D2利用和稳压管相反的温度系数,用以完成稳压管的温度补偿

网友D:
要看完6楼的说明才能说有没有用。
本楼的位置互换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深。。。

1.D1、D2的位置互换,为什么要那样做?没看懂

互换的价值不在与互换本身,而在于后面那半句。

楼主:
2.Q8饱和导通之后 OC5电压为什么不足12V?

3.这个电流最好在几十uA以上,这样可以确保当OC5电压达到12V时,钳位系统的漏电流还在10nA级。

您好  以上两个问题你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问6楼的见解,他说的也可用,但是原作者是怎样想的就不得而知。
我之前对约0.4瓦特未知型号的斉纳管 ...

实干兴邦 赞你!你的意思是12V的不用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电流影响小,你若要稳压変动小,就要给适当电流。
如果是稳压钳位在6.8V或以下,就必须采用6楼方法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和稳压的电压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