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一款摄像头,raw rgb格式想要生成uvc格式免驱

楼主(2021-06-20):
前辈好:
    求一款开发板能实现raw rgb dvp格式数据,uvc输出。在上位机免驱。请问哪一款开发板资料齐全还能实现功能呢?cyusb3014不行,输出到上位机还是raw格式

网友A(2024-02-29):
你通过程序进行格式转换一下呢?

网友B:
这个确实不知道了,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接口芯片都是代理商啥的比较懂

网友C:
直接找官方的代理商问问吧,可能会有点好结果

网友D:
你这是UVC的话是USB方案吗?

网友E:
现在用ESP32好像都是OK的吧,都能输出图像了

网友F:
开发板的话一般都是接口类型的开发板吧?英飞凌能有?

网友G:
感觉可以找沁恒或者找一些能跑linux的方案厂家可能会OK一些

网友H:
你想直接在上位机免驱的话,可以直接网上买个这样摄像头,直接抄个方案呗

网友I:
不会,这个我一般就是用linux方案自己设计,但是也很麻烦

网友J:
建议直接找不用自己设计程序的免驱方案,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