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ega8 twi 驱动8563

楼主(2021-06-20):
一个改造项目,要使用mega8 驱动8563,之前用其他cpu一致很成功,mega8 的twi优点不同
之前程序员留下俩函数,帮忙咋设置?

void PCF_Init(uint8_t mode)
{
        TWI_Init();

        uint8_t tmp = 0b00000000;

        PCF_Write(0x00, &tmp, 1);                                //Control_status_1

        mode &= 0b00010011;                                                //Mask unnecessary bits

        PCF_Write(0x01, &mode, 1);                                //Control_status_2
}

uint8_t PCF_GetDateTime(PCF_DateTime *dateTime)
{
        //uint8_t buffer[7];

        PCF_Read(0x02, buffer, sizeof(buffer));

        dateTime->second = (((buffer[0] >> 4) & 0x07) * 10) + (buffer[0] & 0x0F);
        dateTime->minute = (((buffer[1] >> 4) & 0x07) * 10) + (buffer[1] & 0x0F);
        dateTime->hour = (((buffer[2] >> 4) & 0x03) * 10) + (buffer[2] & 0x0F);
        dateTime->day = (((buffer[3] >> 4) & 0x03) * 10) + (buffer[3] & 0x0F);
        dateTime->weekday = (buffer[4] & 0x07);
        dateTime->month = ((buffer[5] >> 4) & 0x01) * 10 + (buffer[5] & 0x0F);
        dateTime->year = 1900 + ((buffer[6] >> 4) & 0x0F) * 10 + (buffer[6] & 0x0F);

        if (buffer[5] &  0x80)
        {
                dateTime->year += 100;
        }

        if (buffer[0] & 0x80) //Clock integrity not guaranted
        {
                return 1;
        }

        return 0;
}

我想从串口输出时间printf("CLOCK = %d:%d:%d",buffer[2],buffer[1],buffer[0]);对吗
PCF_Init()没太看懂,如何设置

网友A:
PCF_Init()中 PCF_Write应该是TWI的操作函数了。这个要看I2C器件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