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T234XD 设计问题

楼主(2021-06-21):
(无正文)

网友A:
RX TX 短接 串口助手 测试下 自发自收是否可以

网友B:
http://www.ftdichip.cn/Support/FTSwExamples.htm

网友C:
什么意思?FT234的数据发送端没有数据发出?用示波器看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 TX 短接 串口助手 测试下 自发自收是否可以

端接了,收到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FT234的数据发送端没有数据发出?用示波器看下信号。

端接收不到数据,示波器也测不到信号

网友D:
C231 C232去掉

网友A:
usb的 d+d- 不需要电容 串个33R电阻 够了 要加电容的话 也是PF 级
看看设备管理器 有没有认到?没有 查供电 查D- D+ 是否接错了

楼主(点评):
电容焊接的是47P的,设备管理器读到了设备,Restet R219换成了10N电容,DM,DP是连到type-c,a6,b7相连,a7,b6相连,现在现象是能读到设备,收不到数据

网友A:
2.0座子不香?换用2.0的试试
管理器里有设备 不代表能用,是否已显示 虚拟除了串口号 没有则还是驱动 问题
type-c,隐约是引脚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座子不香?换用2.0的试试
管理器里有设备 不代表能用,是否已显示 虚拟除了串口号 没有则还是驱动 问题
...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串口助手读到端口号了

网友A:
查下 串口两端电平 是否一致
别一个3.3 V 或者 5V 1.8v 或者 232电平

楼主(点评):
电平是一样的现在我只测试的是这个模块输出端没有连接另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