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选择内部时钟,还是外部的

楼主(2021-06-21):
如果选择内部时钟,这种操作是不是只是保证程序不会跑死。
如果时钟重启,会对程序运行有和影响

网友A:
晶振选内部启动,优点是可以避免外部不起振的情况。

网友B:
一般用外部的,空间和成本的话,就内部

网友C(2021-08-06):
我喜欢用外部的时钟

网友D:
考虑精度的话 还是选择外部时钟

网友E:
主要还是考虑性价比

网友F:
还是用外部吧,内部时钟适合测试用用。

楼主:
我感觉,只是外部加个晶体而已,还是外部吧
成本扣的这么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