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晶振有几种接法

楼主(2021-06-21):
看到手册中,晶体的外围电路,推荐如下:

注意下,Rs,不太清楚为何要这么接
因为之前一直是在两引脚之间接一个1M的电阻,然后习惯了,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在选择外部晶体的接法时,应该确认哪些信息呢?

网友A:
一般在两个引脚之间接个大电阻,1M吧

网友B:
RS又叫补偿电阻,大部分情况不用接。

网友C:
这是典型接法,一般电阻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