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如何判断电池是否处于充电状态

楼主(2021-06-21):
板子上用的atmega128的单片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单片机知道电池正在充电

网友A:
板载电池充放电电路?还是外置?如果是板载,充放电管理芯片都有状态指示的,如果是外置,就要买那种有通讯接口,能够随时查询电池状态的。

网友B:
加个三极管电路,充电的话就有电流,串一个电阻,就会有压差,压差开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