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短时通电测试 方波驱动 中 霍尔和uvw线的关系,后如何驱动

楼主(2021-06-21):
我将电机 接入 学习板中 给出短时间的通电信号,然后检测霍尔信号
a.电源输入3线  u+ v-   霍尔的三线输出 110/010  就是  6/2
b.电源输入3线  u+ w-  霍尔的三线输出 011  就是  3
c.电源输入3线  v+ w-  霍尔的三线输出 001  就是  1
d.电源输入3线  v+ u-  霍尔的三线输出 101  就是  5
e.电源输入3线  w+ u-  霍尔的三线输出 100  就是  4
f.电源输入3线   w+ v-  霍尔的三线输出 110  就是  6

其中a输入时候 有时候检测出 的信号和 f输入一样 都是 6,稍微将电机轴手动拧动一点点就变为2,
可能是霍尔安装的误差导致

那么我的驱动表是应该差60度 还是 差 120 度好
相差60度
信号2  驱动 b
信号3  驱动 c
信号1  驱动 d
信号5  驱动 e
信号4  驱动 f
信号6  驱动 a

相差120度
信号2  驱动 c
信号3  驱动 d
信号1  驱动 e
信号5  驱动 f
信号4  驱动 a
信号6  驱动 b

如果相差60度 可能会在 信号6  驱动 a  这里出现锁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