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分析。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R18这个0.62电阻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U2运放是作为比较器使用还是放大器使用呢?好像找不到反馈,应该是比较器吧。RL的阻值不确定,感觉像是个RL的限流电路? 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RL小于-3.72K的时候,MOS才关闭了,就不对外进行供电了。那这个电路好像就没意义了,电阻没负数呀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点评):
真负载是R18,RL的限流电阻,IRL=IR18=UJP10/RL

网友A(点评):
URL=UJP10,应该是个恒流电路

网友B(2021-06-21):
若去掉R16,它就是个恒流电路,运放的作用是控制Q7使R18的电压与R24的电压相等.
RL为负载,其电流与R18相等.
加上R16,就不太好分析了.

楼主:
走过路过大佬们,帮忙瞧瞧。

网友C:
看不懂,R16不是应该接地?

网友D:
如果Q7尺寸导通 DS电阻为40毫欧 RL上得到的电压会非常大  运放的-端咋样都会比+高 MOS一直导通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7”字形恒压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较重时,电路会输出较小的电流和电压,防止烧毁元器件,当负载转为轻载时,电路会自动恢复恒压输出,

网友F(点评):
确实是恒流电路,RL是被横流的负载。0.62是用来防止负载短路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F: 错了,不是恒流,是限流,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E: 分压反馈是正反馈。怎么能实现恒压呢?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G: 是的,并不是真正的恒压,只是近似的恒压,其实就是5V电源串联了0.62Ω电阻,忽略MOS的Rds,对于数十Ω以上负载电阻的情形,可以近似认为是恒压,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E: 小电流是开启电压,大电流是恒流驱动(限流)。正常是非线性功能。异常时线性恒流负反馈。

网友E:
“感觉像是个RL的限流电路? 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RL小于-3.72K的时候,MOS才关闭了,”

限流不代表MOS一定要关闭,

网友H:
这好像是一个恒流源电路吧

网友I:
0.02/0.62 是电流保护值  平时就是比较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7”字形恒压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较重时,电路会输出较小的电流和电压,防止烧毁元器件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R16不是应该接地?

R16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7”字形恒压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较重时,电路会输出较小的电流和电压,防止烧毁元器件 ...

但是我计算出来的负载阻值是负数, 不知道是否计算错误。 如果是负数那这个电路一直都在导通状态,并不能实现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个RL的限流电路? 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RL小于-3.72K的时候,MOS才关闭了,”

限流不代表MOS一定要 ...

如果认为运放是比较器的话,这个时候运放一直输出恒定的低电平-5V,而不是一个可以变动的电压,MOS一直都在导通状态,都不存在说负载电压对MOS管进行调解了,好像达不到限流目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计算出来的负载阻值是负数, 不知道是否计算错误。 如果是负数那这个电路一直都在导通状态,并不能 ...

首先你要搞明白限流的意思,限流就是限制电流的大小,限流≠无流,你去计算MOS无流情况下的负载阻值,当然就会得到跟限流无关的结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计算出来的负载阻值是负数, 不知道是否计算错误。 如果是负数那这个电路一直都在导通状态,并不能 ...

先令输出电压为Vo,然后计算各种情况下输出电流Io的表达式,最后画出Vo VS Io的曲线,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令输出电压为Vo,然后计算各种情况下输出电流Io的表达式,最后画出Vo VS Io的曲线,你就明白了, ...

问题是,只要进入稳态了,就算负载电流发生变化了,U2也是输出个恒定得0V。对+5V供电这个回路没什么影响吧。还是直接把5V加到RL上去了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只要进入稳态了,就算负载电流发生变化了,U2也是输出个恒定得0V。对+5V供电这个回路没什么影响 ...

这个是有限流功能的5V电源,其中U2作比较器用,R18保护Q7。

轻载时(RL较大),U2输出低电平使得Q7导通,那就是5V输出(中间串联R18和Q7)。

重载时(RL较小),U2输出高电平使得Q7截止。

具体转折点可以通过R24、R19、R15和R16确定。

网友L(点评):
正解。R16正反馈,迟滞比较功能。

网友M:
负载RL是变化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负载RL是变化的吗?

负载(RL)会变。

正是负载变化(特别是变成重载),才需要限流。

网友M:
这个电路楼主确认没有画错?如果没画错的话算出来的负载阻值乘以负载电流是个负值

可以确定R15,R16是为了一上电就让Q7导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楼主确认没有画错?如果没画错的话算出来的负载阻值乘以负载电流是个负值

可以确定R15,R16是为了 ...

U2作比较器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只要进入稳态了,就算负载电流发生变化了,U2也是输出个恒定得0V。对+5V供电这个回路没什么影响 ...

你按我说的做了吗?

不做这种推导运算,你现在的认知永远提升不上去,

网友G:
r18的压降不能少,导致负载电流是反向的,这在实现限流功能永远实现不了。我把R18的压降加进去,进行限流的负载电流是0.138A。小于此电流值是开环功能(正反馈主导),大于此电流负反馈闭环功能(限流)。

网友C:
看了前面的帖子,总算知道原理了。。。
R16接到负载的作用,是让限流保护的阈值,在没保护前电流阈值较高,保护后电流阈值变低;
比如没触发限流前的电流阈值是0.4A,大于0.4A限流触发后,R16的接法能把负载电流限流在0.25A,与初始值0.4A有个差值。

网友C:
电路挺巧 就是要用个轨对轨运放,成本稍高

网友N(2021-07-24):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7”字形恒压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较重时,电路会输出较小的电流和电压,防止烧毁元器件 ...

限流保护值是0.036A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N:
限流保护值是0.036A吗?

不是,你算错了,大概是0.4A,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看了前面的帖子,总算知道原理了。。。
R16接到负载的作用,是让限流保护的阈值,在没保护前电流阈值较高, ...

请教0.25A 是怎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请教0.25A 是怎算的?

初始阈值0.4A是大概算了下,0.25A不是算出来的,只是比喻会比0.4A小,实际可能是几十mA以下吧,不然就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了。

@lfc315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计算过程,学习一下,还没想明白。
负载完全短路,算出来的限流电流是36mA。不知道对不对。
保护后的电流,还跟负载的实际电阻有关

网友L:
楼主电路是不是有误?
参考下图电路:

这个Vout电压会随着负载轻重而波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N:
限流保护值是0.036A吗?

启动保护的阈值电流是0.4A,输出短路时输出电流是0.036A,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楼主电路是不是有误?
参考下图电路:

楼主电路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保护的阈值电流是0.4A,输出短路时输出电流是0.036A,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计算过程,学习一下,还没想明白。

网友C:
算阈值电流时,把Q7当成短路;
算短路电流,把负载当成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算阈值电流时,把Q7当成短路;
算短路电流,把负载当成短路

Q7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短路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启动保护的阈值电流是0.4A,输出短路时输出电流是0.036A,

Q7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短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N:
Q7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短路呢?

输出短路指的是RL呈现短路状态,不是Q7被短路了,

负载接近空载时,Q7呈现低阻状态,

网友O(2021-08-23):
引用 网友C:
算阈值电流时,把Q7当成短路;
算短路电流,把负载当成短路

Q7短路是DS短,还是GS短

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