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plab报错问题求解

楼主(2021-06-21):
问题1:照片里的报警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呀?
问题2:我明明includeinclude<myfuncs.h>了,为何还提示没有这个文件呢?

楼主:
问题1,报警我已经解决了,但是Mplab无法打开头文件,是什么原因,麻烦知道的大神提个醒

网友A:
看提示就是这个路径下没有那个头文件,如果你确定没有就添加进去,如果你确定有那你重新配置一下路径,记住一定不要有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就是这个路径下没有那个头文件,如果你确定没有就添加进去,如果你确定有那你重新配置一下路径,记住 ...

我把压缩文件上传了,你这边帮忙看看,是不是我的路劲存在一些问题,帮忙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压缩文件上传了,你这边帮忙看看,是不是我的路劲存在一些问题,帮忙指正一下。谢谢。
...

我只是基于报错的情况分析,主要是我电脑上没这个软件,基本上不用他家的芯片,所以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基于报错的情况分析,主要是我电脑上没这个软件,基本上不用他家的芯片,所以爱莫能助 ...

那也谢谢,昨天找不到文件地址,我查了百度,解决了这个问题,软件需要设置这个头文件地址才可以,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了,编译器竟然无法识别"ADGO",,我使用的是HI-TECH-PICC(V9.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基于报错的情况分析,主要是我电脑上没这个软件,基本上不用他家的芯片,所以爱莫能助 ...

图片附件我上传一下,麻烦你这边帮忙看一下

楼主:
所有问题均以全部找出,

楼主(2021-11-30):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基于报错的情况分析,主要是我电脑上没这个软件,基本上不用他家的芯片,所以爱莫能助 ...

大佬在吗?有个问题还是相请教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