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分析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21-06-21):
电磁阀驱动电路如图所示。在红框部分的作用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大佬分析一下。我自己的分析是电磁阀关断时间的电压释放,但是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电路呢。求分享,谢谢

网友A:
俺也没见过,可能是某种特殊的电磁阀.
楼主分析得也对,
"电磁阀关断时间的电压释放"也可认为是续流的衰减时间不同,
某些电机驱动芯片就可以选择"快衰减模式"\"慢衰减模式":
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83981963339/

网友B:
电路的意图看懂了。
电路分为启动部分和保持部分。
驱动部分是左下的,当动作(例如DU大于50%)后,在DU的空隙(驱动点开时),
由右侧电路提供小占空比的“维持电流”,让电磁阀在左边驱动断开的情况下继续处于“动作状态“。

这种电路用在大的电磁阀驱动回路中,用以减少驱动功率和电磁阀的发热,或降低驱动电流。
以为驱动只是百ms的工作,而保持则可能是长时间的,例如即分钟以上。这个发热和驱动功率的节省大约在40%-60%以上。
现代电动汽车的AUTOHOLD功能就与这个原理类似,用小的维持电流让电机保持静止,大幅度减少驱动电流。

网友C(2023-10-20):
双稳态用的,可以用专用的电磁阀驱动芯片,比如MAX22200集成8路电磁阀驱动

网友D:
楼主没有告知电路用在何处,多大规格的电磁阀,所以不太容易分析,这个电路不复杂,可以做个仿真看看。

电路的大致工作过程分析如下:

RESET COMMAND 高电平时,红框左上角的达林顿管的cb结因正偏而导通,电流经由达林顿管的集电极、基极、47K电阻和MMBT三极管形成的回路流通,稳态电流约为0.25-0.5mA,并且因为达林顿管cb结导通的钳位作用,SM二极管几乎没电流流过。

当LOGIC COMMAND为高电平时,NTD导通,电磁阀流过大电流,此时SM二极管处于反偏状态,红框内的电路状态维持不变;当LOGIC COMMAND变为低电平时,NTD管截止,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通过SM二极管和达林顿三极管组成续流回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RESET COMMAND仅仅在线圈续流时为达林顿管提供一个基极偏置电路,当RESET COMMAND为低电平时,红框内的电路对线圈而言等效于不存在。就是说红框内的电路用于控制续流回路的接入和断开。

所以不知道应用场景,不知道电磁阀的规格,仅凭原理图很难明白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