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单片机MMF013x使用5V系统仿真器连线接多少伏电源?

楼主(2021-06-21):
芯片使用MMF013x,VDD=5V,JLINK仿真器SWD仿真,与单片机连线的电源接3.3V还是直接接5V。

楼主:
你列出的这些工作条件是单片机的,JLINK能不能接5V与单片机无关,那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如果JLINK不能接5V系统,而板子上只有5V电源,单片机没事,仿真器冒烟了。

网友A:
1) 盗版的Jlink如果VCC不提供3.3V电压,那么它必须接在3.3V电压上,5V不行。

2)盗版的Jlink VCC可以输出3.3V电压

3)盗版的Jlink 接口是5V兼容的

4) 正版的Jlink VCC不可以做输出,它可以接3.3V或者5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