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运放电路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22):
中间应是带通滤波,你可百度一下相关资料.另两个可看作是反相放大,把2.2nf的电容看作短路\小电容看作断路,就好看了.
另两个电路也有带通滤波效果:通低频信号时电容可当作大电阻,通高频信号时电容可当作小电阻.

网友B:
带通滤波加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带通放大→放大→检波取出直流。测心跳。设计的不好。
BJT低噪放大→OP带通放大→精密半波整流→取出 ...

感谢各位大师的讲解!涉及产品优化,假如支持有偿服务,不知怎么联系各位大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4051的3脚收到电平信号后放大信号给单片机检测(判断4051的1、2、4、5、12、13、14、15脚的信号状态。)如有该方面的设计资源给予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D(2022-03-24):
引用 网友A:
中间应是带通滤波,你可百度一下相关资料.另两个可看作是反相放大,把2.2nf的电容看作短路\小电容看作断路,就 ...

我理解:阻抗是1/jfc,2.2nf的电容要很大的频率才能看成短路。哪里错了,请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