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RTC一定要校准么?

楼主(2021-06-21):
RTC, tc, AC

看到手册上提到了RTC校准的事,
用RTC
一直没做过校准,
就是跑起来就不管它了。

这个所谓的校准,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没有校准过,一直用外部32.768

网友B:
RTC为什么要校准?

网友C:
RTC 的校准值应在0-127之间。

网友D:
RTC只能对跑快进行校准,不能对跑慢进行校准

网友E:
依赖于 主时钟的精度。

网友F:
计算出了ppm误差,还要解决查表。

网友G:
RTC校准的相关参考文档?

网友H: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RTC校准的

网友I:
精度要求非常高吗

网友J:
楼主有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K:
不同的芯片都应该校准吧。

网友G:
需要加RTC校准程序。

网友F:
校准表就是由简单的乘除运算得来的

网友E:
一般的频率计也不行,高精度的频率计才可以。

网友D:
测量TamperPin的频率值

网友C:
可实现的校准误差对应为0-121ppm。

网友B:
外部精致不精确吗?

网友J:
校准的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I:
是内部的RTC吗?

网友H:
没有研究明白校准

网友K:
同一款芯片可能有存在相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赖于 主时钟的精度。

rtc独立时钟吧?

网友L:
32.768比较好一些,内部的还是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L:
32.768比较好一些,内部的还是差点意思。

恩,一直用的32.768
就是最近看到一些校准的问题,
从来没做过RTC校准

网友M:
一般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