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26):
特别注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之前用了一个ti的伪spi的adc,要和mcu间数字信号隔离,用错成三极管和二极管的那种光耦,速度太低了,不得不又改了一版,换成数字隔离器了(高速的光耦体积大还贵);还有就是要隔离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贸泽上也分了几种类型,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之前用了一个ti的伪spi的adc,要和mcu间数字信号隔离,用错成三极管和二极管 ...

TLP291和PAR2801  哪个更好些

网友B:
图1(光耦2.jpg)的应用电路是错误的,Q1几乎无法关断,也无法很好地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光耦2.jpg)的应用电路是错误的,Q1几乎无法关断,也无法很好地导通。 ...

会不会是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