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电子工程师高端PCB设计工具:20种完全免费的PCB设计必备工具

楼主(2021-06-21):
不管他们正在从事哪个项目,电子工程师都必须准确知道电路的布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没有印刷电路板(PCB),电子工程师的工作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找到合适的PCB设计软件工具可能是一项相对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都太忙了,而需要筛选的工具太多。
所以,我们汇集了20个电子工程师的使用的顶级PCB设计软件工具。帮助工程师们节省在开展设计工作时所花费的时间。
由于考虑到,一种软件工具可能适合某种PCB项目,而另一种软件工具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项目。因此,我们在清单中包括了简单工具和专有工具。我们的标准很简单:电子工程师的PCB设计软件工具必须直观,包含有用的功能,以及强大的库,以便可以将其应用于多个项目。本文将以 不分先后的顺序共享用于电子工程师的20种PCB设计软件工具 。

1. PCB美工
@ AC4PCB
Advanced Circuits拥有业内最大的活跃客户数据库和最佳的按时发货记录。他们的PCB Artist是电子工程师寻求可靠,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的可靠软件工具。电子工程师还选择PCB Artist,因为它可以节省时间。
主要特点:
超过50万个零件的零件库
免费的Gerber格式文件
集成原理图
CSV的零件清单报告
设计规则检查错误报告以及所选项目之间
费用:免费

楼主:
2.华秋DFM
@华秋电子
华秋电子国内电子行业的领先者,旗下有华秋电路、华秋商城、华秋智造等PCB一站式服务平台,全面打通电子产业的上、中、下游。华秋电子通过多年积累的PCB行业设计与制造经验,开发的PCB设计分析软件【华秋DFM】,能够极大程度帮助电子工程师避免PCB设计中发可能出现的问题。能够大大提升电子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减少PCB生产制造中的风险隐患,并减少大部分板厂与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成本。
主要特点:
一键分析开短路、断线头、线距线宽等20+设计风险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能够直接导出Gerber,坐标,BOM等文件
智能检查BOM和PCB设计是否匹配
轻松解决阻抗计算、拼板,叠层设计
支持4大主流EDA原文件以及Gerber,ODB+
费用:免费

楼主:
3. PCBWeb
@PCBWeb
功能齐全的电子设计工具PCBWeb支持原理图和PCB布局。对于希望简化硬件设计的电子工程师来说,PCBWeb是设计和制造电子硬件的理想工具。
主要特点:
使用PCBWeb的快速,易于使用的书写工具设计多页原理图
路由多层公猪,支持铜倒和DRC检查
具有物料清单管理器的集成Digi-Key零件目录
费用:免费

楼主:
4. BSch3V
BSch3V是Suigyodo Online上流行的PCB设计设计软件工具,适用于需要免费解决方案的电子工程师。原理图捕获程序BSch3V用于Windows Vista / 7/8/10,并具有简化操作的基本功能。
主要特点:
基本原理图捕获
组件库编辑器
零件清单生成器
网表生成器
自动编号软件
CE3Search搜索实用程序,用于CE3文件
源代码和组件库
Suigyodo还提供免费的PCB编辑器软件Minimal Board Editor。
费用:免费

楼主:
5. XCircuit
电气工程师蒂姆·爱德华兹(Tim Edwards)编写和维护XCircuit,这是一个用于演示的原理图捕获程序和一个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当电子工程师需要绘制可发布质量的电路原理图和相关图形并通过原理图捕获生成电路网列表时,它们会将XCircuit纳入其PCB设计软件工具箱中。
主要特点:
提供在线教程
输出适合发布
将电路视为固有的分层结构,并编写分层的PostScript输出和分层的SPICE网表
将电路组件保存在完全可编辑的库中
保持样式的灵活性,而不会影响原理图捕获的功能
对于需要重复使用一组标准图形对象(包括PCB布局)的任务特别有用
费用:免费

楼主:
6. gerbv
@sourceforge
gerbv在sourceforge上可用,它是仅用于RS-274X的开源Gerber文件查看器。电子工程师可以使用gerbv相互加载多个文件。
主要特点:
在显示的图像上进行测量
查看Excellon钻取文件
查看放置文件
在将文件发送到董事会之前快速确定冲突
费用:免费

网友A:
现在都改用嘉立创EDA了,免费!昨天还把Altium臭骂了一顿,动不动就要收保护费,一年还20万元!艹,简直在抢钱!
这帮收账的中国人就是二狗子,专门讹诈国内中大型企业,MBD,现在中国的空间站都上天了,一个破PCB EDA还做不出来?!还当中国是100年前?!

网友B:
改用国产软件LC EDA了,设计、打样、购买电子元器件、SMT贴片、3D打印外形、面板打印一条龙全在一家。方便又快捷、打样人之家。我可不是做广告的,哈哈哈。

网友C:
居然没有提到KICAD,这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