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BSP v1.3.0 - AT32F421 - EXTI -Compile Error

楼主(2021-06-21):
各位前辈~
想请教一下
小弟我使用 AT32F421 EXTI(BSP v1.3.0 ) 的example.
发生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在编译上会有错误.
看了错误讯息还是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
只能改成使用 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ˊ6.
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
拜托了~

错误讯息已附上图.

Error Msg

Error Msg

ARM Compiler

ARM Compiler

网友A:
实际上刚有拿对应的demo测试无法复现问题,方便提供问题工程吗?或者在AT32F421 EXTI(BSP v1.3.0 ) 的example这个工程上面你有改动什么内容吗?以及你的keil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刚有拿对应的demo测试无法复现问题,方便提供问题工程吗?或者在AT32F421 EXTI(BSP v1.3.0 ) 的examp ...

我是用 uVision V5.33
范例的内容都没更改.
就是单纯使用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在编译上会有错误.
使用 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ˊ6 没问题.

Version

Version

网友B:
建议换其他版本MDK再试试(如专业版或Plus版),MDK Lite是限制版,很多功能是不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