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使用内部HSI作为串口时钟

楼主(2021-06-22):
我现在使用421C8芯片管脚不够用想把外部晶体去掉可以省下两个IO,看手册说HSI最大误差2%,我程序中对精度唯一有要求的就是串口了,波特率19200。因为以前对精度有一定要求的场合从来没敢用内部HSI做产品,也在网上搜过相关网友的帖子都说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比较谨慎想问问以AT32 2%的精度做串口通讯是否可以完全去掉HSE。

网友A:
这一块之前有过测试,不考虑高低温、VDD异常跳变等恶劣条件时,576000的波特率都能完全接受HSI的时钟正常偏差(实际上可允许HSI偏移正负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之前有过测试,不考虑高低温、VDD异常跳变等恶劣条件时,576000的波特率都能完全接受HSI的时钟正常偏 ...

嗯,我也只是简单的做过测试并没有批量使用过,理论上2%的误差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