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推荐一款电池升压芯片

楼主(2021-06-22):
锂电池3.7V输入,升压可通过电阻调整最高可达18V,电流最高到1000mA,封装SOT23-6/SOT23-5,带控制管脚EN,求推荐

网友A:
〓◆ 如韵电子产品样本 580页 33.7M 超清书签版 ◆〓

锂电池应用日趋频繁,特整理一本充电管理芯片的资料与各位共享.
                                                                                                    tyw 2016.10.13
[

tyw
@cainiao518 :上淘宝弄个升压摸块方便,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34825394ZIbh16&id=607322071874&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4
tyw
@cainiao518 :有升压芯片,CN3300,4v~28v
谢谢啦,不是充电管理,是需要电池升压的芯片

网友B:
1A电流不小啊,小功率的用过,PL26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电流不小啊,小功率的用过,PL2628

PL2628可以输出多大电流呢

网友C:
18V电流最高到1A,还要封装SOT23,这个比较难吧。
输出18V 1A功率就是18W,哪怕按90%效率,3.7V平均输入要5.4A,开关时间ON/OFF=18/3.7=4.865,则开关导通占空比83%,基本到了各类升压IC的极限,SOT23的IC是难以胜任超过5A的开关电流的,至少我还没用过,我比较保守,不超过2A的SOT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2628可以输出多大电流呢

自己查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电流不小啊,小功率的用过,PL2628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电流最高到1A,还要封装SOT23,这个比较难吧。
输出18V 1A功率就是18W,哪怕按90%效率,3.7V平均输入要5 ...

谢谢,不是这种封装也可以推荐的

网友D:
新手上路,学习中

网友E:
至今没见过这么牛x的芯片  ,升压幅度这么大,电流也高 ,这个方案本身就不是很可靠。

比较好的办法是不要用单节电池,用三节串联的电池来升 比较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今没见过这么牛x的芯片  ,升压幅度这么大,电流也高 ,这个方案本身就不是很可靠。

比较好的办法是不 ...

谢谢

网友F:
试一下SX1308吧,电流可能到不了那么大

网友G:
这种用锂电池升比较高的电压,很多年前用过LT3467,升到过28V,但不是长时间供电,且需要做缓启动,楼主可以看看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
我用过slm5000,升压到16v,外置增强型mosfet,一般电流都能满足1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SX1308吧,电流可能到不了那么大

谢谢

网友H:
楼主还找吗?找的话留下邮箱把产品规格书发你

@努力反击 :帖子里也可以发附件的
@cainiao518 :1308是啥邮箱 没见过...或者别的联系方式也可以
shishi 1308

网友:
我用过的就两个  6291 3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