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系列如何使用高级定时器在计数过程中的某一值触发ad采样?

楼主(2021-06-22):
MCU信号为KF32A151MQT,请问如何使用高级定时器T5,在计数过程中的值触发AD采样?看了下手册写的很模糊,请指教!

网友A:
其实这个可以理解为,原本我们采集AD需要使能开始采样,但是这个工作由定时器来完成。简单来说,当计数值等于你设定的比较值时,单片机会自动使能AD开始采样。

楼主:
您好,这个过程我理解,配置了寄存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您用过这个片子吗

网友B:
控制AD采样,为什么要用定时器

网友C:
顶一下,同问。我在手册上查到了(1011=比较模式:触发特殊事件(CC4IF位置1,ECCPx复位Tz,如果ADC使能将启动AD转换)这条。但是并没有复现成功,希望对楼主能有所帮助并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