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最近在用550MHz的STM32H725,那么IAR咋整

楼主:
各位老师,

最近在开发550MHz的STM32H725,那么IAR8貌似都不支持,得上IAR9;问题来了;

雷锋的pj工具,正常pj之后,开始一切正常,用着用着,下载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的老师。

网友A(2021-06-22):
想拿样品都拿不到,你从哪搞的片子?

楼主(点评):
当然是原厂啦

网友B:
IAR8.5是可以的。
記得打個補丁,下載STM32CUBEH7的固件包后,在那個Repository\STM32Cube_FW_H7_V1.8.0\Utilities\PC_Software\IDEs_Patches\EWARM 目錄下運行下補丁程序, 另外記得將芯片型號選擇正確。

网友C:
还没接触这么高端的,到F4系列,就停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8.5是可以的。
記得打個補丁,下載STM32CUBEH7的固件包后,在那個Repository\STM32Cube_FW_H7_V1.8.0\Ut ...

非常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