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VDC输入,5VDC稳压输出,最大50A

楼主(2021-06-22):
想做一个48V直流输入与5V输出的稳压电源,最大能输出50A以上,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芯片与硬件电路可以推荐的呢

网友A:
这种要求一般就要考虑外置MOS的方案了。

网友B:
如果是非隔离的,这个最好是采用多相供电的方式,找TI,MPS,ADI等公司的网站上,应该能够找到合适的芯片,如果是隔离的,可以用H桥,或者半桥谐振。

网友C:
负载小于0.1欧姆,PCB排版都不好搞,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