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晶振为什么不能通用?

楼主(2021-06-22):
电路板A工作正常,B不工作,两个板子的区别只有晶振不同。
晶振A:12M 2脚 10PPM 12PF
晶振B:12M 4脚 10PPM 20PF
晶振B为什么不能直接替换晶振A?

网友A:
封装错误了,4脚晶振是对角线两个脚有用。 其他两个角悬空或者接地,你这样把两个脚接到一起恐怕不行把。

网友B:
你量一下,是不是B的2个焊盘直接短路了,不看资料说明。。。

网友:
对角两个焊盘是接金属外壳,应该接地。
悬空的话,外壳不接地也能用。但是你这样把晶振两脚都和外壳短接,能用才怪。

网友C:
4脚晶振一般只有对角2脚有用,其它2脚悬空,封装也不同,肯定不能简单替换

网友D:
1.你确信你的两个都是振荡器,或者是谐振器?不会B是振荡器,A是谐振器?
2.B如果的确是谐振器,你确信管脚接对了节点?

网友E:
看你这PCB,3225封装的晶振1、3引脚是信号输出,2、4是要接地的,你把它们连起来,能用就神了,还有,晶振两端为什么不设置负载电容?

网友F:
我好想给你点个赞,想想还是算了吧,不厚道。3225-4P封装的晶振,引脚定义都没有弄明白。

网友:
13年注册的 都8年过去了还这么菜啊 和新人没什么区别

网友G:
楼主这是刚入行吗?

网友H:

这种帖子怎么能审核通过发出来了?

网友I:
先看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如果连接无误还不能工作,说明负载电容参数影响较大,需要选择同样参数的。如果芯片支持补偿,那对负载电容的变化做适当补偿就是。

网友J:
换2脚的就可以用啦

网友K(2021-07-30):

封装 地搞一起了吧

网友L:
你这是4个引脚的无源晶振,该类晶振的振荡输入输出信号是在对角线上,另外负载电容也不同要注意下。

网友M:
不是吧阿sir,晶振封装不一样脚位不一样,4个脚的是对角接地

网友N:

负面教材

网友O:

估计就是焊脚没有焊接好

网友P:
假设管脚封装没错,负载电容不一样,如果芯片内部不能微调,则频率误差大RF性能都不对了

网友Q:

一个四脚 一个两个脚 pin定义不同

网友R:
要用就把兩隻腳架高,pin1 and pin3 即可

网友S(2021-09-17):

2脚和4脚晶振封装重叠放一起整错了,四脚的为四个独立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