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3芯片香橙派OrangePi PC开发板40pin的UART测试

楼主(2021-06-22):
1) linux5.4 系统在 dts 中默认关闭了 40pin 中的 uart 控制器,如果需要使用 uart,首 先需要先打开 uart 的配置,linux3.4 系统默认都是打开的,不需要额外的配置, linux5.4 系统 uart 的打开方法如下
a. 由 40pin 的原理图可知,Orange Pi PC 可用的 uart 为 uart1、uart2 和 uart3

b. 然后在 /boot/orangepiEnv.txt 中设置 overlays=uart1 uart2 uart3 就可以同时打 开 uart1、uart2 和 uart3 的配置

c. 然后重启系统,启动时,在 u-boot 的启动 log 中可以看到 UART DT overlays 的配置输出

d. 系统启动后,在/sys/class/tty 下可以看到 ttyS1、ttyS2 和 ttyS3 的信息,其中
a) 40pin 中的 uart1 对应/dev/ttyS1
b) 40pin 中的 uart2 对应/dev/ttyS2
c) 40pin 中的 uart3 对应/dev/ttyS3

2) 然后开始测试 uart 接口,先使用杜邦线短接要测试的 uart 接口的 rx 和 tx

3) 然后修改 wiringOP 中的串口测试程序 serialTest

4) 再编译 wiringOP 中的串口测试程序 serialTest

5) 最后运行 serialTest,如果能看到下面的打印,说明串口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