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2.4G天线,想请高手帮忙看一眼

楼主(2021-06-22):
天线为什么和地直接连接了?参考文档貌似就这么要求的,是我理解错了,还是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A:
间隔是不是太近了点

网友B:
天线是传输线, 短路端会反射而已, 改变天线整体的反射阻抗. 那一节弯弯的线接近2.4G波长的1/4.

网友:

天线是传输线间隔太近短路端会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是传输线, 短路端会反射而已, 改变天线整体的反射阻抗. 那一节弯弯的线接近2.4G波长的1/4. ...

绿色线的长度应该是2.4G波长的1/4或1/2,也就是3cm或6cm左右,是这样吗

网友C:
只能说这样 有个天线的样子, 效果如何不好说,     可能有点效果一定距离和某些角度可以工作,

  天线是一门严谨的专业, 属于计算电磁学

一个好的天线  需要进行仿真, 严格的尺寸控制,生产工艺配合控制尺寸电气特性。天线的材料,覆盖材料(最好别覆盖,其次可以用镀金),天线的厚度,PCB的厚度(有反射面/极的情况)

网友D:

这得 先软件仿真下,拿到实物  用设备测测 看看 指标 ,再实际打流看看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E(2021-08-01):

这个天线完蛋,接地的那一点根本就没有地平面。

网友F(2021-09-01):

要求可能是D类蛇形天线

蛇形天线相邻的两垂直段的电流方向相反,假设,假如天线是理想导体,当垂直段无限靠近时,则垂直段上的电流将被抵消归零,那么整个天线上的电流强度将会严重削弱,而了解电磁场原理的朋友都知道,电磁波是由电流产生的,当电流变弱以后,相应的电磁波也会变弱,而天线的原理则是将功率信号转化为电磁波,因此,可以认为天线的表面电流直接决定了天线增益的大小。结论,蛇形天线的垂直段间距越小,则增益越差。
因此在设计蛇形天线时,需要考虑弯折对天线增益所造成的影响,虽然缩减垂直段间距可以进一步实现天线小型化,但这是以牺牲增益作为代价的,朋友们在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各项指标,做出合理的设计。
当前常见的蛇形天线主要有以下几种,我将其命名为A,B,C,D四类,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