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问题

楼主(2021-06-22):
网站找的电路,实际应用中没有焊接tvs。
我2个板子都是这个485电路,发送出来的数据用串口工具监视是正常的,

2个板子互相通信时,串口工具监视发出来的数据是正常的,但是另一个板子不能接受

但是用串口工具发送数据给另一个板子就能接受。

现在把图中的f1和f2短接了 就ok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恳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一般说来,A要接个电阻到VCC,B要接个电阻到GND,利于共模电压的稳定.
也许f1\f2有一个断路了,运气好才能通信,短接后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A要接个电阻到VCC,B要接个电阻到GND,利于共模电压的稳定.
也许f1\f2有一个断路了,运气好才能通信, ...

f12都是好的,我试着加电阻上拉下试试

因为用串口工具直接通信时可以的

网友B:
  A接上拉电阻,B接下拉电阻,AB间接传输线特性阻抗对应的电阻为100欧*2,这四个电阻接了以后要保证AB间电压大于100mV(电阻分压)。找485芯片的pdf文档资料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文档不提上拉、下拉电阻,但会要求通讯时默认Vab>100mV。  当然485是并联通讯的,一般两个最远端都要接终端电阻100欧,这时所有终端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需要满足大于100mV,如果出现和有的设备通讯正常,有的不正常,那一般是自己的板子终端电阻和分压电阻没有设置好,简单点就用示波器查AB间电压,改分压电阻直到满足无信号时AB间电压大于100mV。

网友C:
短接好用 说明阻抗大了 加上下拉电阻可以试试看  120欧电阻并接也可以搞上

网友D:
F1,F2有电阻,AB端不加上下拉信号本来就弱,经过衰减肯定不通信,短接还勉强通信

现在上下拉电阻改为1k了。可以正常通讯了,。但是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两个板子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经过2596-5供电。现在如果一个板子的gnd掉线不接的话,会造成485芯片发热,直至损坏,。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不是电流经过了 ab线 过来的。这要怎么办才好
@taijing33 :测一下A,B线的电压分别多少,芯片的收发控制端需要程序控制正确才能正常收发数据,芯片有没问题呢
现在ab都加了10k的上下拉。还是不行。

网友E:
示波器直接测一下AB线的压差,也就是A/B接示波器探头的地,B/A接探头,看压差是否>200mV,最好能贴图出来,这样大家容易分析。简单接10k电阻这个不一定行,要相连的两个计算一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接上拉电阻,B接下拉电阻,AB间接传输线特性阻抗对应的电阻为100欧*2,这四个电阻接了以后要保证AB间电 ...

现在上下拉电阻改为1k了。可以正常通讯了,。但是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两个板子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经过2596-5供电。现在如果一个板子的gnd掉线不接的话,会造成485芯片发热,直至损坏,。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不是电流经过了 ab线 过来的。这要怎么办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上下拉电阻改为1k了。可以正常通讯了,。但是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两个板子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经过25 ...

接上GND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GND不就解决了

问题是使用过程中有可能gnd或者24V+掉线,掉线后整个网络的485芯片全坏。我别的产品上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的产品没加保险丝。现在加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上下拉电阻改为1k了。可以正常通讯了,。但是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两个板子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经过25 ...

没接GND的那个不能正常工作,芯片各接口处于不确定状态,大概率是从AB线有大电流了。把F1和F2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接GND的那个不能正常工作,芯片各接口处于不确定状态,大概率是从AB线有大电流了。把F1和F2焊上 ...

一直焊接上的,但是没有起作用, tvs没有焊接

网友F:
是否外接加了终端电阻,没有终端电阻,接收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外接加了终端电阻,没有终端电阻,接收容易出问题的

现在加了上下拉电阻可以收发了,但是遇到新问题了。收发板用的同一个电源,使用过程中有可能gnd掉线,掉线后整个网络的485芯片全坏。我别的产品上遇到这种情况。、
以前的产品没加保险丝。现在加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上下拉电阻可以收发了,但是遇到新问题了。收发板用的同一个电源,使用过程中有可能gnd或者24V+ ...

TVS为啥不焊呢

网友G:
说明以前有过高静压放电,F1和F2已经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上下拉电阻可以收发了,但是遇到新问题了。收发板用的同一个电源,使用过程中有可能gnd掉线,掉线 ...

  问的是终端电阻,你答上下拉电阻,有点答非所问啊!

网友G:
上下拉用3K-4.7K就可以,1K太小,增大了485功耗。

网友H:
f1和f2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H:
2个板子互相通信,检查一下两个板子的串口波特率是不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f1和f2的内阻是多少?

1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是终端电阻,你答上下拉电阻,有点答非所问啊!

终电阻没有加

网友B:
终端电阻要加的,而且485网络的两头各需一个,这个485芯片的pdf文档中都会提到,作用:1)防止信号反射,形成驻波,干扰正常的通讯; 2)配合上拉和下拉电阻,将A、B端口的电平钳位到1/2 VCC左右。        ps:做电子研发的,芯片的pdf文档资料一定要看,里面有典型电路,一般情况参考典型电路搭就好了,另外里面会有注意事项和一些极限和典型条件,这些都是要确认的!

网友I:
F1和F2两个保险丝常用在这类通信电路中,用于过流保护,这样用没有问题,测量一下F1和F2的电阻,看下是不是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