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AT32F4的XMC接口驱动LCD屏

楼主(2021-06-22):
以KD024C(8bit LCD)为例,LCD与XMC接口大部分可以兼容,所以可以利用XMC接口来驱动LCD屏。简易demo见附件(AT32官方bsp包含此demo)
接口对比如下表:

通过XMC驱动LCD的显示一张图片的步骤如下:
1)RESET LCD:PB10输出低电平以reset LCD,后再输出高电平退出reset。
2)LCD屏相关参数配置。以刷屏方向配置为例:①刷屏方向配置命令(36h);②刷屏方向参数(00h)
3)配置LCD开始显示,即LCD屏的SRAM数据即时显示到屏幕上:发送display on命令(29h)。
4)定义并擦除需要显示的区域,如下图:选择绿色区域(X-START~X-END,Y-STARY~Y-END)为数据为显示区域。本操作完成后,LCD指针在初始位置(红点处)。
5)XMC循环发送需要显示的图片数据(预先准备好的一组buffer):LCD的SRAM每接收到1byte数据,则指针加一,整个buffer接收完成后,即可在绿色区域显示一张完整图片。
6)重复3)4)步骤即可刷新更换不同图片。

网友A(2022-04-28):
64PIN的可以吗

@muyichuan2012 :16位完美驱动 昨天刚调试好
可以的,不过只能支持8位数据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