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只能来这里求救了:三芯电源航插带电插拔的时候有触电...

楼主(2021-06-22):
问题:设备在外场联试及内部试验过程中,存在人员插拔电源线时机箱外壳漏电现象,
设备示意图如下:

勘察环境:客户机房条件不错,实测电源线L/N/PE都正常。机柜和大地连接的铜线测量都正常。
个人分析:先排除感应电,因为连接状态机壳和大地测量是导通的,电阻很小。再有就是插入也触电。
因此怀疑如下:

当插拔的时候,三芯不可能同时接触或者断开,总有先后。无论插或者拔,当火线L接通,地线PE断开时,火线L电流经过滤波器,经过Y电容后到达机壳,因为地线PE此时未接通,电流只能经人体流入大地,因此测试人员左手按压机箱外壳,右手拔航插接头,左手有触电感。按照标准模式,应该还有接地桩的。问题是通常情况下,接地柱往往没有接的。还有就是,网关设备通常是没有机箱电源开关的。这就带来这个触电问题。虽然我们这个机箱有电源开关(图中没有画出来),基于习惯,通常客户还是带电插拔的,现在问题是,虽然这种触电在插拔中是偶然出现,客户也要我们归零。我现在的建议是在电缆航插端,把PE连接到外壳上,这样经过试验,确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客户认为这个更危险(考虑一旦有环境线序异常)。
现在就僵死这里了。请问谁能够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或者提一些建议说服客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电容能否移至负载侧。加个电源开关。

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带电操作吗?

楼主:
对啊。客户现在就说带电操作你也不能电人

网友B:
一个办法是机箱需要单独接地,这也是安规要求。

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更换航插,你可以寻找那种针长短不一样的航插,我是见到过有这种航插的。 让针长的先接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就是PE的意义,PE是无论插头是否接上,都必须保证设备的接地安全(对人)。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接电源,PE是本地安全的,也就是需要单独接地;
然后才是必要的:接上插头后,PE也必须是可靠与电源侧的PE良好接触。
特别是在防爆场合,这一点是更加重要的,不要因为电源中有PE就不注意本地的PE自身的可靠性甚至安全!
上述对防雷、静电、交流安全等都是必要的,所以西门子规定了“多点接地”方案。
注意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单点接地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现在看来,基于客户操作习惯,保证PE接地可靠是没有办法解决了。但是客户是上帝啊,必须解决。从而换一个思路:是否按照安规CLASS II规范,做到小于0.25mA就好了?也就是按照L/N为电源的(无接地)来设计?这种思路是否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办法是机箱需要单独接地,这也是安规要求。

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更换航插,你可以寻找那种针长短不一样 ...

航插由于是统型设备,不可能换的。

网友D:
取消Y电容。或者断开Y电容与PE的连线。

网友E:
一个数据都没有,怎么解决?

有触电感,跟触电,是两码事,首先要测量漏电流究竟有没有超过安全电流,

就现在这些手机充电适配器,我手摸5V的GND个个都有触电感,难道都是不合格品吗?

网友F:
设备外壳既然有接地柱,就要求客户在此独立接上地线,告诉他不接不合标准,出了事故责任自负。

客户是上帝,不按安规标准操作就早日见上帝!

网友G:
改进一下接插件,加长PE插针,确保其插拔时先通后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基于客户操作习惯,保证PE接地可靠是没有办法解决了。但是客户是上帝啊,必须解决。从而换一个思 ...

我现在计划按照CLASS II进行。减小到0.25mA.这样就势必较小Y电容。减小后EMC可能不过。弥补方式是需要减小电感,然后在Y电容上套磁环。哪位知道有这么小的磁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