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SDK-HC89S003F4烧录后重新上电不运行程序

楼主(2021-06-22):
SDK-HC89S003F4烧录后可运行程序,但断电再外加供电后就不运行程序了,不知道在坐玩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那个开发板的话需要外接电源…程序下载完成后下载器对芯片就断电了…要是自己的板子的话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发板的话需要外接电源…程序下载完成后下载器对芯片就断电了…要是自己的板子的话你再检查一下 ...

已经外加了5V电源,但也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