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6488总结

楼主:
1. 配置字

1.OSC1 12M,

2.OSC1为32768.OSC2为内部12M

3.OSC1为32768 OSC2 外部晶振400K--12M

楼主(2021-06-22):
2. OSC时钟
开启OSC2的时候需要等待片刻。配置OSC2作为SYSCLK

PLLCON开启锁相环,只有48M的二分频。

楼主:
3.开启校准功能
实际测试发现时钟不准确,需要校准。

楼主:
4.PWM配置
PWM1PH = 2000>>8;
        PWM1PL = 2000%256;
        PWM1DH = 1500>>8;
        PWM1DL = 1500%256;
        PWM1CON = 0x81;

楼主:
配置周期寄存器,占空比寄存器,开启PWM,配置占空比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5.串口配置
// bref: ´®¿Ú³õʼ»¯
// para:
// note:
static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9600*/
        /* ????:(int)X=FSY/(16*???) ;  SBRT=32768-X  ;   SFINE=(FSY/???)-16*X   FSY=24M*/
        SBRTH=0xFF;
        SBRTL=0xF3;
        SFINE=0x04;
}

楼主:
x = FSY/(16*波特率)  SBRT = 32768-x.  SPINE = (FSY/波特率)-16*x

SBRTH 最高位是使能位。

楼主:
测试波特率正常

使用printf 需要实现
char putchar(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0;
}

楼主:
和arm的不一样,这个可以在stdio.h中看到接口。

楼主:
6  ADC(20位)
搞了半天发现还需要开启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
static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 = 0x00;  //ADON, VDD as vref, no trigger
        /***************************************************************************************
        24M SYSCLK, 100ksps
        ****************************************************************************************/
        ADT = 136;
        // ADREF Ñ¡ÔñÍⲿ²Î¿¼
        //ADCON |= 1<<4;
        // ÅäÖÃP1.1 -- P1.2 ΪAIN0+ AIN0-
        ADCH |= 0x01;
        //
        ADCDS |= 0x01;
        // PGA 64±¶·Å´ó
        PGAM = 0xC0|(1<<2);
        // ¿ªÆôPGA
}

楼主:
使能P1.1--P1.2差分输入。

开启PGA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