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开发笔记SH88F516

楼主(2021-06-22):
1、中颖单片机SH88F516简介
SH88F516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它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SH88F516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这些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和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1个UART和外部中断INT0和INT1。此外,SH88F516还集成外置1024字节RAM,可兼容8052芯片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Timer2)。该单片机还包括适合于程序和数据的64K字节Flash存储器。SH88F516不仅集成了如EUART,SPI等标准通讯模块,此外还集成了具有内建比较功能的ADC,PWM定时器以及模拟比较器(CMP)等模块。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88F516内建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低电压检测功能和振荡器失效检测功能。此外SH88F516还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楼主:
2、开发环境搭建
1)安装KEIL C51编译环境,这个很简单。
2)安装中颖单片机的官方头文件,官方直接给的是一个可执行文件Sino_Keil.exe。附上下载地址:

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q_body_tool_softip.asp?cat_name=8BIT%20MCU&cat_id=32&flag=cat_tool

选择其中的JET51A_Keil插件

楼主:
下载好解压出来执行Sino_Keil.exe

楼主:
一路到如下图的位置箭头指的是Keil的安装目录,这个根据自己的安装目录做修改。

楼主:
安装完成Finish。
至此就可以编程了,上个图。

楼主:
3、程序下载
程序下载官方提供的方式有工具下载和串口下载这两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楼主:
1)串口下载
串口下载没别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省成本,一个USB转TTL搞定。
首先需要下载串口下载工具软件ISP51_Win_V2.9.exe

楼主: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安装的

后面的就不多说了,安装完软件根据软件里面的提示就可,下载也是需要按下复位程序才开始下载的,其实串口下载还是很好使的。我在项目里面因为没有留串口接口,所以选择的工具下载。

楼主:
2)工具下载
能用的工具有很多,官方介绍的也有好几种,不多介绍。本次选用的是JET51A仿真器。说是仿真器,用起来贼难用。所以我最后都是把它当作下载工具使用而不是仿真工具在使用。直接记上如何下载把。用的软件是ProWriter

楼主:
他有对应的库。

楼主:
先安装应用软件,如下:

楼主:
继续安装库文件

楼主:
现在插上JAT51A仿真器,长这样

楼主:
插上电脑后会识别成一个U盘,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这个便携设备。

楼主:
如果没有识别成功,那可能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也可以参考用户指南

楼主:
打开刚才安装的下载工具软件(中颖编程器)会识别到工具

楼主:
然后下载一个代码试试,首先配置下,根据型号选择

楼主:
控制选项选工具的5V供电,这里要注意外部电源要断掉
然后按如下步骤选择编译好的HEX文件

网友A(2021-08-04):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B: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C(2021-09-05):
讲解有条理

网友D:
这个资料确实不错的,很棒的资料。

网友E:
这个主频是多少的

网友:
可实现串口下载的

网友F:
完全兼容传统51单片机

网友G:
较传统51更快

网友H:
SH88F516例子大全

网友I:
SH88F516相关软件和工具

网友J:
基于SH88F516单片机的的产品很多。

网友K:
用过SH88F516F芯片

网友L(2022-07-02):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M: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N: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O: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P: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Q: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R(2022-09-04):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S:
可以可以,保姆级教程

网友T: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U(2022-10-04):
中颖是消费电子还是工业电子?

网友V(2022-11-06):
在keil软件中怎么找到中颖单片机sh88f02型号

网友W:
SH88F516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

网友X:
合泰 中颖 stc 单片机哪个调试方便

网友Y:
中颖 8051 单片机是增强型的 8051, 比传统 8051 多增加了一组全双工的串口通行模块,两组分别为 EUART 和 EUART1。

网友Z:
怎么从电脑下载程序到离线中颖烧录器

网友AA:
中颖单片机sh79f1622怎么用twi通讯的?

网友G:
有没有带运放的中颖单片机

网友AB:
一直在调试中颖单片机,对于中颖单片机有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AC:
中颖sh79f1611的ic怎么加到keil

网友X:
SH88F516单片机不需要配置io模式吗

网友Y:
推荐用中颖的sh88f516.这个单片机性价比不错。

网友P:
带16至24位ADC的中颖单片机的有什么型号?

网友AD(2023-12-12):
引用 网友V:
在keil软件中怎么找到中颖单片机sh88f02型号

需要自己添加进文件路径下,压缩包给你

网友AE: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需要好好看看,这很好

网友AF:
步骤很详细但就是有点篇幅长

网友AG:
这个信息真的很好,很棒。

网友AH:
彻底兼容传统51嵌入式

网友AI:
完整的收集sh88f516例

网友AJ:
中颖主要就是8位机,用于消费电子比较多。

网友AK:
引用 楼主:
控制选项选工具的5V供电,这里要注意外部电源要断掉
然后按如下步骤选择编译好的HEX文件 ...

外部电源不关掉的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网友AL:
sh88f516相干软件以及东西

网友AM:
基于sh88f516嵌入式的的产物不少。

网友AN:
用过sh88f516f芯片

网友AO(2024-04-12):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使用它

网友AP:
中英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还是工业类电子产品?

网友AQ:
如何从计算机下载程序到离线中型燃烧器

网友AR:
没有带运算放大器的单片机

网友AS:
为什么下载之前都要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