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实现多通道转换

楼主(2021-06-22):
今天在使用stm8s单片机的AD功能,单片机上有AN0到AN9十个通道。想只用其中的三路AN5到AN7。

楼主: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R1 = 0x50;
 ADC_CR2 = 0x38;
 ADC_TDRL = 0xE0;  //禁止施密特触发
}

unsigned int Read_ADC_Temp(unsigned channel)
{
 unsigned int i,ADtemp;
 ADC_Init();
 //ADC_CSR = 0x00;
 ADC_CSR = channel;
 ADC_CR1 = 0x01;           // CR1寄存器的最低位置1,使能ADC转换
 for(i = 0;i < 300;i ++);       //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7uS,保证ADC模块的上电完成
 ADC_CR1 = ADC_CR1 | 0x01; // 再次将CR1寄存器的最低位置1
               // 使能ADC转换
 while(!(0x80&ADC_CSR)); // 等待ADC结束
 ADtemp = (unsigned int)(ADC_DRH<<8) | ADC_DRL;
 ADC_CR1 = 0x00;
 return ADtemp;
}

楼主:
当单独使用某个通道时

adtemp = read_a2d_dis(0x07);

printf("%d ",adtemp);

读出的数值是正确的。接地是0接到VDDA上是1023。

但是

adtemp = read_a2d_dis(0x07);

adtemp1 = read_a2d_dis(0x06);

printf("%d ",adtemp);

printf("%d ",adtemp1);

切换通道后,读出的数据不对,接到地时分别是768,254。切换通道后重新初始化也不行。一开始以为是每次采样读玩数据后应该延时。后来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分别延时1S还是不行。测得硬件的电压也是正确的。datasheet上设置的也都对的。后来无奈,就多读几次,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楼主:
后来发现只要在同一个通道连续读两次。取出的结果是正确的。

楼主:
unsigned int read_a2d_dis(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tempTab[5];
 unsigned int i,j,temp;
 temp = 0;
 for(i = 0;i < 5;i ++)
 {
  tempTab[i] = Read_ADC_Temp(channel);
 }
 for(j=0;j<5;j++)
 {
  for (i=0;i<5-j;i++)
  {
   if (tempTab[i]>tempTab[i+1])
   {
    temp=tempTab[i];
    tempTab[i]=tempTab[i+1];
    tempTab[i+1]=temp;
   }
  }
 }
 return tempTab[2];
}

楼主:
做了如上修改后,一共读五个数据,取中位数。才养值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必须在切换通道的时候要读两次才能得到正确的数据依然没有找到答案。只是怀疑是否是切换通道后,单片机将数据存储到ADC_DRH,和ADC_DRL里时移位寄存器发生了错位。只能在以后慢慢寻找答案。